单片机题目求答案

楼主(2018-12-24):
.所谓CPU是指(   )
(B)2. 在CPU内部反应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的一些特征的寄存器是
A.Pc   B.Psw   C.A     D.Sp
(B)3.在家用电器中使用单片机应属于微型计算机的
A.辅助设计  B.测量、控制
C.数值计算  D.数据处理
(A)4.在80C51的四个并行口中,能作为通用啊,l/o的口和高8位地址总线的是
A.P0  B.P1  C.P2   D.P3
(B)5.堆栈数据的进出原则是
A.先进先出   B.先进后出
C.后进后出   D.进入不出
(B)6.开机复位后CPU使用的寄存器是哪组地址范围是
A.00H-12H    B.00H-07H
C.10H-1FH    D.08H-0FH
7.下列哪项是错误的标识符?
A.som   B._23u  C.2what  D.w_3e
8.在c51程序中常常(   )作为循环语句,用于消耗cpu时间产生延时效果
A.赋值语句   B.表达式语句
C.循环语句   D.空语句
9.p1=00.10.1000,如果p1=p1>>1,则p1= (  )
A. 00010100   B. 00001010
C. 01010000   D.10100000
10.单片机的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是
A.8位计树器结构  B.2个8位计数器结构
C.13位计算器结构  D.16位计数器结构
11.80c51单片机的(  )口的引脚,还有外中断串行通信等第二功能
A.P9   B.P1   C.P2   D.P3
13.若某个储存芯片的地址线为13根,那么储存器容量为
A.1kb  B.2kb  C.4kb   D.8kb
14.mcs系列单片机的16地址线怎么形成?
A.高8位地址由p2口输出,低8位p0口输出
B.高8位地址由p1口输出,低8位p0口输出
C.高8位地址由p2口输出,低8位p3口输出
D.高8位地址由p3口输出,低8位p0口输出
15.下列哪项错误的标识符?
A.START   B.Swhat  C._23ut  D.w_3e
17.在ke1c的程序里,你若要指定P2口的bit3,如何编写
A.P23   B.Port23  C.P2^3  D.Port2^3
18.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A.同一级别的中断,请求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响应
B.同一时间同一级别的多中断请求,将形成阻塞,系统无法响应
C.低优先级中断,请求不能中断高优先级中断请求,但是高优先级中断请求中断低优先级中断请求
19.共阳极led数码管显示H的码是
A.06H   B.89H   C.82H   D.faH
20.以下不属于基本数据类型
A.整型   B.字符型  C.浮点型  D.数组类型
填空题:
      1、 十进制80,如果用二进制表示等于(1010000):如果用十六进制表示等于(50)
     2.计算机的系统总线有(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
     3. X=2AH;Y=24H;则X与Y“或”的结果为; X与 Y"异或”的结果为()。
      4.若采用 12MHz的晶体震荡器,则MCS-51单片机的接落网期为();机器周期为()
      5.一个完器的单片机应用系统由()和()两大部分组成
      6、近距表数据传送一般采用()方式; 远距离数据传进一般采用 () 方式。
      7、一个函数由两部分组成,(函数首部)和(函数体)
      8、监使PI口的低4位输出1, 高4位输出0 C51写为()

      9、异步通信中, 数据通信以字符(字节)为单位组成字行符传送,每一帧数据包含()、()、奇偶检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