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51单片机电子时钟课程设计,含源码(采用的是模块化编程) 原理图

楼主(2018-12-24):
这是我大一做的51单片机电子时钟设计,用了一个月时间,附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ds1302.h"

uchar count;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EA  = 1;
}

void init_system(void)
{
        init_lcd1602();
        Timer0Init();
        write_string(NIAN_ADD-0X80,0,"20  -  -   ");
        write_string(SHI_ADD-0XC0,1,"  :  :  ");
        InitDS1302();
}

void main(void)
{
        init_system();
        while(1)
        {
                if(flag==0&&flag_r==0)
                {
                        fen            = DS1302_Rdata(0x83);//从DS1302读取分数据
                        write_sfm(3,fen);
                        shi                = DS1302_Rdata(0x85);//从DS1302读取时数据
                        write_sfm(0,shi);
                        ri        = DS1302_Rdata(0x87);    //从DS1302读取日数据
                        write_nyr(8,ri);
                        yue            = DS1302_Rdata(0x89);//从DS1302读取月数据
                        write_nyr(5,yue);
                        nian        = DS1302_Rdata(0x8d); //从DS1302读取年数据
                        write_nyr(2,nian);
                        week         = DS1302_Rdata(0x8b);//从DS1302读取星期数据
                        write_week(week);
                        miao        = DS1302_Rdata(0x81);//从DS1302读取秒数据
                        write_sfm(6,miao);

                        write_sfm(0,shi);        //闹铃
                        write_nyr(8,ri);
                        write_nyr(5,yue);
                        write_nyr(2,nian);
                        write_week(week);
                        if(shi==ashi&&fen==afen&&miao==amiao)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keyscan();
                }
                keyscan();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count++;
        if(count==50)
        {
                count=0;
                beep=~beep;
        }
}

里包含电子时钟的单片机源代码,原理图和PCB,都是自己原创,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2019-03-20):
我写入开发板,显示静止的时间,不记时,按键能用,就是时间是不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写入开发板,显示静止的时间,不记时,按键能用,就是时间是不动的

看看中断对不对!

网友C(2019-12-09):
还是想请问一下如何学单片机,学了多久吧,我也大一,也要做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