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数码管 怎么加按键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8-12-24):
我对一个ds1302电子时钟进行了调整,想让他能够进行时间的调整就加了这段函数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P0=DisplayData[4]+1        ;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可是并没有调成功。请问一下调时这部分用到了什么呢,我就想让他按下k1建进行分的加一,应该如何调或者我应该看那部分知识呢

/**************************************************************************************
*                              DS1302时钟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数码管显示时钟数据
注意事项: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定义P31口是k1

char num=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时间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 = smgduan[TIME[2]/16];                                //时
        DisplayData[1] = 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 = 0x40;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 = 0x40;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Data[7-i];//发送数据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P0=DisplayData[4]+1        ;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Ds1302Init();
        while(1)
        {
                datapros();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
        }
}

网友A:
这种触发的调用,最好放到中断里面去判断。直接通过扫描的方式捕获按键状态很不稳定,很难控制的,你无法知道按键触发的瞬间程序在哪里。
做一个标志位,触发中断后,进入中断,标志位置零或者置一,那么主程序循环中就可以精确的捕获这个标志位的改变,首先关中断,然后再去做触发后该做的事情(去抖可以在中断中完成)。做完了记得恢复标志,恢复中断。
中断如果不熟,可以在论坛里面找一下教程。

网友B:
罚嘛放不进去? 假如一个按键是key,if(key==1)
         {
           DisplayData[6] = smgduan[TIME[0]/16];                                //秒
           DisplayData[7] = smgduan[TIME[0]&0x0f];
        }
       if(key==2)
      {
      DisplayData[3] = smgduan[TIME[1]/16];                                //分
        DisplayData[4] = smgduan[TIME[1]&0x0f];
       }.............................
另外你要将smgduan转换成 时,分,秒三个不同的变量,再有两按键改变变量的值不就好了么。这些都能在显示函数中一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