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HT30(DS18B20)+0.96寸OLED(IIC)的温度湿度显示程序

楼主(2018-12-24):
自己写的程序,显示SHT30温湿度模块的温湿度。
既有OLED(IIC接口)屏幕的温湿度显示,也有串口数据输出。
为了作对比,我顺便把DS18B20的温度显示也写进去了,然后改下注释也可输出DS18B20温度数据。
在此感谢51hei论坛的SHT30例程,把原来有错误的地方改了,写了个完整的例程。
代码没怎么整理,不过加了必要的注释,发出来分享下成果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
//  作    者   : Fish
//  生成日期   : 2018-12-14
//  最近修改   :
//  功能描述   : 0.96寸OLED显示SHD30温湿度程序。
//              显示SHT30传感器温湿度数据,串口1也可以显示。(USART1 PA9 PA10)
//  单片机:STM32F103ZET6         晶振:72M
//  说明: 串口发送温湿度数据,我把DS18B20的程序也写好了,
//        简单改改程序即可使用,默认使用SHD30传感器显示数据
//              ----------------------------------------------------------------
//              OLED屏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B13(SCL)
//              SDA   接PB15(SDA)
//              RES   接PB11 如果是用4针iic接口这个脚可以不接

//              SHD30温湿度传感器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SCL   接PB6(SCL)
//              SDA   接PB7(SDA)

//              DS18B20传感器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DAT   接PB6(SCL)
//              ----------------------------------------------------------------
//   注意:部分源码参考网上及论坛代码,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2018-12-14

//////////////////////////////////////////////////////////////////////////////////

#include "sys.h"
#include "o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bmp.h"
#include "sht30_dis.h"
#include "bsp_SysTick.h"
#include "bsp_ds18b20.h"

extern float TemValue;
extern float RhValue;
char Tempbuf[100],RHbuf[100];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 ucDs18b20Id [8];
                u8 t;
                char Temp[50];
                SysTick_Init();
    uart_init(115200);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Delay_ms(20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Delay_ms(200);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_ms(3000);
          OLED_Clear();
    OLED_DrawBMP(0,0,128,8,BMP2);
                t=' ';

  printf("\r\n this is a SHT30 test demo \r\n");

//        while( DS18B20_Init() )
//                printf("\r\n no ds18b20 exit \r\n");
//
//        printf("\r\n ds18b20 exit \r\n");
//
//
//        DS18B20_ReadId ( ucDs18b20Id  );
//
//        printf("\r\nDS18B20 xuliehao: 0x");

//        for ( uc = 0; uc < 8; uc ++ )
//         printf ( "%.2x", ucDs18b20Id [ uc ] );
        Delay_ms(5000);
        OLED_Clear();
        while(1)
        {
                  //温度显示电子时钟
            OLED_ShowCHinese(0,0,7);
                  OLED_ShowCHinese(16,0,8);
                  OLED_ShowCHinese(32,0,9);
                  OLED_ShowCHinese(48,0,10);
                  OLED_ShowCHinese(64,0,11);
                  OLED_ShowCHinese(80,0,12);
                  OLED_ShowCHinese(96,0,13);
                  OLED_ShowCHinese(112,0,14);

                printf ( "\r\nDS18b20 temp: %.2f'C\r\n", 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cDs18b20Id ) );                //DS18B20温度显示
//                sprintf(Temp,"Temp:%.2f'C\r\n",DS18B20_GetTemp_MatchRom ( ucDs18b20Id ));
//                OLED_ShowString(6,3,Temp,16);
                SHT_GetValue();
                printf ("%s\r\n",Tempbuf);
                printf ("%s\r\n",RHbuf);
                OLED_ShowString(6,3,Tempbuf,16);
                OLED_ShowString(6,6,RHbuf,16);

                Delay_ms(500);

        }

}

网友A(2019-03-07):
很好,值得学习与探讨!

网友B(2019-04-14):
很好 东西不错

网友C:
需要看下。。。。

网友D(2019-10-11):
我用这个程序出不来第二张图是为什么?一直卡在第一张图

网友E(2020-02-05):
好贴,感谢分享,想拿来测试一下是否可以使用

网友F(2020-04-08):
Keil uVision4打不开

网友G:
很好的程序,直接运行完全不用改。
感谢楼主!

网友H:
不错的资料,有空试试

网友I(2020-05-14):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程序,直接运行完全不用改。
感谢楼主!

里面只是程序吗,带仿真吗?

网友J:
很好的软件设计,谢谢分享!

网友J:
大神,代码中 sht30_dis_init( ) 初始化函数在哪调用的?是否工程不完整?我移植到STM32F407上读不到数据!

网友K(2020-06-20):
只有DS18B20也可以吧

网友L:
不错,代码有点乱

网友M(2022-11-15):
楼主为啥我这点三个画面没有显示数据,你的最终数据保存在哪里呀

网友N(2023-04-10):
为什么F10x.h编译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