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OTEL99SE画板高手帮个忙!(Bottom solder层要开窗,PCB的底层要全部开)

楼主(2018-12-24):
今天要画一个LED的灯板,问题点只有一个:Bottom solder层要开窗,PCB的底层要全部开,软件只能用RPOTEL99SE,公司的电脑连不上网,电脑只能用这个软件.因为是样板,要求比较严,外观上也有要求的.所以,底层开窗的形状要和底层一样,那么,我要怎么做呢?
因为没有电气点,敷铜的话,Keepoutlayer以外的部分不会像Bottom layer层一样的消除
我就想知道,我要怎么敷或者画一个和外形一样的Bottom solder呢?
CAD2008我会用一点,填充后导入的也不行
下面是两个图片,一个是我要画Bottom solder层的,另一个是别人画好的,对照五下,我拖出来的就是一个Bottom solder层,我到底要怎么画这样一个外形呢?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敷Bottom solder就是直接点敷铜,然后沿着外形一点一点敷过去就可以了
把PCB放大一点, ...

楼主很强,不过这样做就是效率太低。其实RPOTEL99SE有这个功能。就是用覆铜画,随便用顶层或底层,画好后选中,在菜单工具下面子菜单里有“打散多边形”。这时这个特殊外形的覆铜就成了直线和弧线,全局编辑相同直线和弧线就成了你想要的任意层图形。

网友A:
这事很容易的,先选用底层覆铜,编辑属性:选择网络名称、覆盖同名网络、删除死铜、改线宽大于网格尺寸,然后画框,得到想要的图形后再次编辑属性选择板层Bottom solde即可。若你实在搞不定就把PCB文件发上来帮你定。

网友B:
敷通层复制下来,粘贴在空白处,选中,再设为Bottom solder层,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C:
没看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敷通层复制下来,粘贴在空白处,选中,再设为Bottom solder层,试试这样行不行

这样还是不行,我自己敷铜为Bottom solder层,然后沿着 禁止布线层一点一点的敷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事很容易的,先选用底层覆铜,编辑属性:选择网络名称、覆盖同名网络、删除死铜、改线宽大于网格尺寸,然 ...

你说的就是敷铜了,我自己敷铜为Bottom solder层,然后沿着 禁止布线层一点一点的敷过去了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有可不可以像CAD那样的很规则的填充上去,或者是像底层的敷铜一样的的那么完整
这软件太老了,不好用了

网友D:
配图

配图

点菜单place,选多边形覆铜,可以添加多边形(换了层了不是覆铜。翻译问题)layer选 bottom solder,注意track width 要大于等于grid size,画一个你想要的形状,可以shift+空格,来改变选折线、圆弧线等。ps:cad可以画一个再导入,比这个步骤多。

网友E:
这么简单的板,就不该用protel来折腾,直接用CAM350等编辑gerber文件的软件来做就好了。 想怎么精确都可以。

网友F(2020-01-10):
引用 网友A:
这事很容易的,先选用底层覆铜,编辑属性:选择网络名称、覆盖同名网络、删除死铜、改线宽大于网格尺寸,然 ...

你好,请问你还在用RPOTEL99SE不,你用的是正版的吗,我用的好你跟你的不一样,可能是汉化不成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还在用RPOTEL99SE不,你用的是正版的吗,我用的好你跟你的不一样,可能是汉化不成功吧

问题已经解决了:
敷Bottom solder就是直接点敷铜,然后沿着外形一点一点敷过去就可以了
把PCB放大一点,然后敷铜就一直在Keepoutlayer外形的线里面走,最终敷铜的效果就和外形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还在用RPOTEL99SE不,你用的是正版的吗,我用的好你跟你的不一样,可能是汉化不成功吧

怎么会是正版,只不过是把几种汉化软件的功能综合取舍来用。虽然RPOTEL99SE很老了,因为熟悉且用得得心应手就一直留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正版,只不过是把几种汉化软件的功能综合取舍来用。虽然RPOTEL99SE很老了,因为熟悉且用得得心应 ...

那你还有安装包不,有的话方便发一个给我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是正版,只不过是把几种汉化软件的功能综合取舍来用。虽然RPOTEL99SE很老了,因为熟悉且用得得心应 ...

而且你的汉化版还有3D功能的.我用的汉化后没3D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强,不过这样做就是效率太低。其实RPOTEL99SE有这个功能。就是用覆铜画,随便用顶层或底层,画好后 ...

刚才去试了一下你的方法,果然是比我这方法好用多了
我这是公司的电脑,99SE是不能汉化的,所以,能画板就OK,大多功能我都是没有用过的
至于英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