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HC6800-EM3 v3.0型号16*16点阵怎么改变灯的颜色

楼主(2018-12-25):
我想改变点阵灯的颜色怎么改呢

网友A:
这款板子LED灯的颜色是由硬件决定的,不是程序决定的。
如果你想改变颜色,只能换灯,一般而言,只有自己做的点阵,才能换颜色,成品点阵的颜色都是单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板子LED灯的颜色是由硬件决定的,不是程序决定的。
如果你想改变颜色,只能换灯,一般而言,只有自己 ...

在 N 年前就能买到双色的了,只是能否适用于这板上就不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