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检测到单片机,怎么办

楼主(2018-12-25):
今天做超声波测距的时候烧录检测不到51单片机怎么办

网友A:
1、开发板断电重启
2、电脑重启
3、查看开发板是否有损坏
4、查看驱动是否意外删除

网友B:
看一下驱动这些安装了没有

网友C:
同样的问题

网友D:
1、检查电源是否短路;

网友D:
2、断开开发板和外部连接,再上电试试;

网友E: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首先确定连接无问题后,断电重新上电进行测试,还不行的话换一个芯片进行测试,再不行那就只能重启计算机或重装驱动。最后就是你的下载数据线是否出现问题了,有的便宜的数据线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F:
重启,有可能是你电路板虚焊了

网友G:
rx和tx别弄错了,注意下串口有没有检测到。需要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H:
还有3.0 3.1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I:
今天遇到的同样的问题,先点击下载/编程,再断电,再通电就行了。

网友J:
1.更换电脑
2.更换软件
3.换一根线

网友K:
烧录器输出和输入短路,串口发数据,看烧录器是否正常;再拔插一下烧录器;MCU的烧录管脚是否脱焊;烧录软件重启;审核烧录设置是否找到烧录端口; 计算机重启。。。

网友L:
自己做的板子的话,检查下电路,检查晶振是否起震,晶振的电容对不对,TXD,RXD有没有接反,开发板的话,检查驱动,换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