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仿真器使用说明及msp430f5438最小系统电路

楼主(2018-12-25):
最近在做有关MSP430的相关设计,有一些资料基本资料,和大家分享!
------------------------------------------------------------------
1.自动升级版本的仿真器【无需设置跳线】
升级的时候仿真器【不要连接目标板】,插入电脑中,打开iar工程,点仿真按钮,按提示进行升级操作。
------------------------------------------------------------------
升级的时间比较长,电脑会现假死的情况,此时一定【不要插拔仿真器】,耐心等待几分钟。
升级完成关掉iar,拔掉仿真器。进行使用。
------------------------------------------------------------------
2.使用中的连线:【先连接14针排线,再连接USB仿真器到电脑】,如果开发板功率大,需要外部供电,此时再通上【开发板电源】。
------------------------------------------------------------------
3.仿真器SBW的接线【以msp430f2010举例】:
仿真器  ---    msp430f2010
VCC    ---    VCC
GND    ---    GND
TDO    ---    RST
TCK    ---    TEST
SBW接线方式只需要直连即可,目标板的RST、TEST线路上不能有电容、上拉电阻等器件。
------------------------------------------------------------------
4.仿真的时候,仿真器内部程序在控制芯片,程序在运行。任何时候不要热插拔仿真器,都要等关掉IAR软件后,才能拔下仿真器或者关机。
------------------------------------------------------------------
------------------------------------------------------------------
1.【升级5.4以上版本注意】:
仿真器在5.3以下版本是不挑系统的,到了5.4后会升级仿真器的eeprom和1612芯片,所以会出现操作系统问题。如提示缺inf组件缺失,识别不到仿真器,安装不了驱动。
这不是因为仿真器固件的问题,即便是官方版本也是这样的,那都是由于客户安装的是ghost版本系统或者版本不完整,系统内部缺失仿真器驱动调用的组件造成的。
------------------------------------------------------------------
所以---【【升级5.4及以上版本【一定】要安装原版操作系统,避免升级失败】】
------------------------------------------------------------------
【建议使用5.3及以下版本,出厂是5.3版本,在光盘内有稳定版5.3的iar软件。】
【高版本只是兼容的芯片多些,用法和界面都是和5.3版本完全一样的。】
------------------------------------------------------------------
2.【mode灯】状态说明:
在不接目标板的情况下:
5.3以下版本   --   亮一下熄灭
5.4以上版本   --   一直熄灭状态
------------------------------------------------------------------
在接好目标板,进入仿真后:
5.3以下版本   --   常亮
5.4以上版本   --   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