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与LED之间可以相互用吗?

楼主(2018-12-25):
LCD1602与LED之间互相用

网友A:
驱动程序?硬件电路?还是仅仅是显示内容?这问题问的一头雾水。

网友B:
不能,程序完全不同的。

网友C:
led就是二极管01通断。lcd上也基本是的,不过人家段码可以设计的

网友D:
LCD与LED虽然一字只差,但实际含义相差甚大,严格意义上LED属于LCD的一种。LED相比传统LCD具有亮度高、色域广、反应快、可独立开关并且不含有害物质汞等诸多优势。综合起说,采用LED作为背光源的LCD液晶面板与使用CCFL(冷阴极荧光灯)为光源的LCD相比有优势。

网友E:
你是指的1602和数码管互用吗,这两个是不能互用,程序完全不一样。

网友F:
这肯定是无法通用的

网友G:
LCD与LED本质上没有多大不同,LCD也有同LED一样显示的,只是用LED的显示方法容晚损坏。我们现在用的LCD1602及LCD12864那只不过中加了驱动芯片(LCD1602更集成一些5*7简单字符),根本都是点阵式显示!大型LED点阵屏就同LCD一个道理

网友H:
驱动电流和驱动方式不同,不能共用一个相同的口,但是加隔离电路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