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你们是用什么软件做pcb和原理图,还有元件库

楼主:
你们是哪个版本用的软件去画pcb和原理图啊,我那个是ad6,版本有点老,而且封装不齐全,甚至没有74hc系列的,哪个软件可以啊,至少我想要元件库齐全就可以,像希望有74HC系列的。。。

网友A(2018-12-25):
常用的元件库及封装AD官网应该有,要不然就上网找吧。找不到的就自己对着数据手册画吧(自己画比较好,准确无误,方便整理)

网友B:
软件用AD15,原件封装库可以整理一个自己的,或者到某宝上看看,那有别人整理好的,弄过来直接导入图库就行了。

网友C:
CAD,AD就这两个软件了,一个是多层板一个是双面板

网友D:
一般常用Altium Designer   和autoCAD

网友E:
更新一下你的AD版本呗

网友F:
可以到AD的官网上下载新的库,有很多新的芯片的元件图,带封装的。

网友G:
元件库都要自己去整理的,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 我曾经看过一个印度人设计的电路板,就是因为元件库全部是用别人的。大部分管脚定义都反了。而且,字符及不规则,没有一点参照性,甚至可以误导焊错元器件。AD6这个版本很实用,自己建好自己常用的库,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H:
一直在用Protel 99 SE,偶尔用用AD。

网友I(2021-04-29):
AD15;PADS 9.5
不管是哪一个,都有一些基本的自带的库。但是就个人使用来说,建议形成自己的习惯,自己画,这样方便梳理和管理。

网友J:
我用AD20,封装网上搜然后整理自己想要的

网友K:
Altium Designer 9 但从来没用过自带的元件库 也不知道在哪 都是自己画的库

网友L:
你们消息有点跟不上吧,想不画封装,

网友M:
可以在一些平台比如说b站的介绍或者评论区获得下载链接

网友N:
“Altium Designe 20,自己做封装库,元件库,然后每款元件做上3D效果即可。”

网友O:
Altium Designer  16 建议不要用最新的  可能不太稳定

网友P:
AD15就不错,元件库可以去官方网站上下载

网友Q:
去官网更新AD

网友R:
学校里用的Altium Designer   和autoCAD

网友S:
三十年前,用的 smart,挺好。

网友T:
Altium Designer
Protel
Cadence

网友U:
:会ORCAD就可以了,支持的Netlist超多,基本是业界标准

网友V:
DXP,封装不全的是要自己补充的,封装库也不是什么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