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检测芯片ds2780底层驱动(STM32源程序与资料)

楼主:
网上看到的1-wire总线的驱动代码  给需要帮助的人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1991M02X22手上有两块华硕手机的电池,都是报废的,已经有点鼓了,电池已经没什么容量了,但是里面的保护板应该还是好的
尤其是原厂电池,保护板应该不会偷工减料,就拆了出来准备留做备用,报废电池芯留着是个隐患,还是早些扔掉的好。
拆完了发现,这个保护板有点特别,上面是三个芯片,两个SSOP-8,一个SOT23-6,而且电池是4线输出的,
仔细观察,一个芯片上面写着2780,旁边还有一个0.02Ω 电阻,这不是MAXIM的电量计芯片DS2780嘛,想不到居然在这里碰到了。
DS2780用于测量可充电锂离子和锂离子聚合物电池的电压、温度和电流,并估算剩余电量。用于计算的电池特性参数和应用参数存储在片上EEPROM中。根据电流温度特性、放电速率、存储电荷与应用参数对可用电量进行估算。要知道,有些电池的放电曲线非常平缓,单纯靠测量电池端电压判断电池容量并不准确,而这个芯片可以计量经过电池的电量,充进多少电,放出多少电,里面还有多少电,它都能记录下来,配合设备上的MCU就可以很精确的知道电池里的剩余电量了。
有点像银行存款,存入多少,取出多少,账户里省多少,一看账单一清二楚。

就是这么个保护板

还剩下一个电池,先别拆了,通过已经拆下的保护板测出了DS2780的信号线端口,
按此给电池上焊上线,红色正极,黑色负极,蓝色数据线DQ

DS2780采用1-Wire接口,一根线完成通信,好像是美信的独家专利
为了能够接驳电脑,专门跑去买了一颗UART转1-Wire芯片,DS2480
现做了一个UART转1-Wire模块,DS2480目前已经停产了,市场上货源不多
这颗花了我18大洋

上位机的软件采用美信官方的DS2780评估板测试软件
显示电池电压,电流,容量等信息,还能对DS2780内部EEPROM进行读写
设置电池参数等
接上电,软件很快就显示出了电池信息
现在电池空载
电压3.8552V,电流1.9531mA,剩余容量564.6875mAhr,温度29.25摄氏度
容量还有大约一半,这个电池标称是1300mAh的

用万用表测量了下电池电压,3.85V,看来还是很准确的

接了一个10Ω 10W电阻对电池放电

放电时软件显示的信息

放电半小时后

又过了大约1小时,放完电了,这个电池的保护板在电池电压降到3.3V左右时开始保护
自动切断电路,空载的电池电压在3.6V,电池里还剩余大约162mAhr的电量。

下面看看充电,这是USB的5V通过一个10Ω电阻给锂电池充电
电流120mA,剩余电量也开始回升

用USB直接充电速度太慢,而且不安全,接入自制的TP4056充电板
设定的是400mA,显示385mA,是设定电阻的误差引起的

这个软件还能记录文本日志
可以根据需要调整采样时间
这是记录下来的电池充放电情况,这里全是放电记录
充电进行中,电池电压接近4.1V,充电电流明显下降
可以看出,已经充进去600mAhr的电量

电池电压接近4.2V,电流持续下降中,充入大约800mAhr的电量,按这么算
这个电池容量在1000mAh左右,是标称容量的76%左右
看起来损耗不多,但是智能手机已经没法用了

最后是DS2780电路图,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很简单,而且只需要一根
信号线就可以和上位机通信了。
查了一下,这个芯片价格在15-20元左右,要是熟悉单片机编程,用这个芯片来监测锂电池应该还是不错的
结束!谢谢赏评!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s18b20.h"

int main(void)
{
        u8 t=0;
        short temperature;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KEY初始化

//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WarShip STM32");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DS18B20 TEST");
//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2/9/12");

         while(DS18B20_Init())        //DS18B20初始化
        {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S18B20 Error");
//                 delay_ms(200);
//                 LCD_Fill(60,130,239,130+16,WHITE);
                 delay_ms(200);
                printf("not find");
        }
//writeacr();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DS18B20 OK");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Temp:   . C");
        while(1)
        {
                 if(t%10==0)//每100ms读取一次
                {
                        printf("\t%d", current());

//                         temperature=DS18B20_Get_Temp();
//                         printf("%d\t",temperature);
//                         if(temperature<0)
//                         {
//                                 LCD_ShowChar(60+40,150,'-',16,0);                        //显示负号
//                                 temperature=-temperature;                                        //转为正数
//                         }else LCD_ShowChar(60+40,150,' ',16,0);                        //去掉负号
//                         LCD_ShowNum(60+40+8,150,temperature/10,2,16);        //显示正数部分
//                            LCD_ShowNum(60+40+32,150,temperature%10,1,16);        //显示小数部分
                }
                 delay_ms(10);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管理提醒:多人贴贴说此文件缺原理图,请谨慎下载):

网友A(2019-02-13):
谢谢楼主给出的资料!先学习一下

网友B:
好想知道那个检查电阻能不能选1豪欧?版主能否告知?

网友C(2019-04-30):
楼主,这程序是温度传感器的例程,不是电池电量监控显示的吧

网友D:
很不错的diy资料

网友E:
有2780和stm32的连接电路图吗,有赏哦!

网友F(2019-06-03):
我也想学习一下这个如果接24V或者12V电池的话,怎么处理的。希望能分享一个电路图

网友G(2019-08-23):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宝贵的资料

网友H(2019-10-12):
怎么下载下来啥都没有?

网友I(2019-11-13):
好东西,不过分享的代码好像不对?

网友J:
楼主有DS2780的代码吗,还是说DS18B20和DS2780的时序是一样的?

网友K:
第一张图看起来不错,不过提供的资料有限还得自己琢磨一下

网友L(2020-03-27):
这个资料应该不错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M(2020-05-20):
这是在网上看到的  后面我用STC15+0.96OLED 液晶屏+DS2788有做了一款  其实基本框架不变的
有人问说怎么是DS18B20的 这是我网上找到 使用我只是转发的
但是1-WIRE通讯的原理差不多 只是时序不对而已

网友N(2020-09-15):
这个是充放电检测吗

网友O(2021-03-07):
引用 网友H:
怎么下载下来啥都没有?

有的,程序在ds18b20.c文件里面,里面有测温度,电压和电量的函数

网友O:
刚下载下来,还没有试,试了之后再来问问

网友O:
楼主,我试了一下你发的电量测量DS2780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也能正确显示电量,温度。但是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初始化的时候我设置的ACR电量为2600mAh, 但是如果我后面换了一块另外的电池,同样一个程序的情况下,怎么去测量新的电池的电量?

网友P:
看起来好厉害的感觉,顶一个,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Q(2021-04-21):
请问这个代码ds2788通用吗

网友R:
电池电量显示,有没有不记录充放电电流与电压和时间数值,通过计算电压就可大致计算出剩余容量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