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放大交流信号的电流,有什么推荐的模块吗?

楼主(2018-12-25):
想放大交流信号的电流,有什么推荐的模块吗?而且交流信号的电路十分微弱,该使用什么模块放大?

网友A:
有个LM什么的放大器,忘了。。。

网友B:
要说明信号大小,频率,才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说明信号大小,频率,才好选。

信号是2M的正弦信号,怎么选?谢谢了

网友C:
LM358 这是1运放芯片
操作简单

网友D:
我做过类似项目,先放大在整流。我用的是op07,你去查下这个运放。网上也有相关项目。
再用软件仿真下电路。

网友E:
看你电流要多大,LM358没记错的话,最大增益带宽好像是1M.
另外还要注意你希望输出电压范围,因为运放都有电压摆率这个参数,就是每微秒最大的电压变化率,注意不要超过,否则会有比较明显的失真.
6楼推荐的OP07不错,你还可以参考下TL082的手册,这个价钱比较便宜.看看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