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元件下面的text怎么去除

楼主(2018-12-25):
模板中的设置设计默认值是灰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软件下的是破解版本的原因。
所以不知道怎么去除了,百度上搜索都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
求各位大神帮助

网友A:
这个去除的话,不能正常仿真,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位置

楼主:
求大神帮助

网友B:
在Templat中选SET DESIGN,然后再去掉 SHOW HIDDEN TEXT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emplat中选SET DESIGN,然后再去掉 SHOW HIDDEN TEXT就好了

我这个是灰的,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去除的话,不能正常仿真,你可以把它调整一下位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