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闪烁延时的取值范围问题,求解答(单片机动态数码管实验突然想到的)

楼主(2018-12-25):
LED闪烁频率为多少时人的肉眼观测不到,跟亮度(跟电压电流的参数是否有关),人眼视觉暂留大概为多长时间。

网友A:
LED一般亮度,每秒闪10次以上就分辨不出来了。人眼视觉暂留大概为0.1秒-0.4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一般亮度,每秒闪10次以上就分辨不出来了。人眼视觉暂留大概为0.1秒-0.4秒。

人眼视觉暂留大约为20ms(50Hz)。电影胶片放映速度24帧/秒,为了消除闪烁感,放映机快门每帧打开两次,也就是48Hz,基本消除闪烁感。帕尔制电视25帧/秒,采用隔行扫描的方法达到50场/秒,也能基本消除闪烁感。同理数码管动态显示周期也必须不大于20ms才能消除闪烁感。

网友C:
这种问题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自己多动手试试不就行了,延时给1 2 3 4 5 6 7 8 9,分别看看效果

网友D:
大概20ms,电灯日光灯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