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读取探测器的数据

楼主(2018-12-25):
之前碰到的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一类的都有相应的通讯协议,现在拿到一个光电二极管,收到光照产生光电流,但我要怎么把这光电流的数值读取到单片机中,第一步肯定是AD转换,接下去单片机怎么接收以及存储这数字信号就有些不懂了。
在此请教各位坛友。谢谢

网友A:
AD转换过就已经是数字信号了

网友B:
光电二极管相当于一个可变电阻,没光电阻大,有光电阻小,这样你就可以搭个电路,有光低电平,没光高电平,用单片机IO口就可以读取。

网友C:
建立一数组存ADC数据,一般是ADC采集10次后,去掉其中的最大、最小值,然后剩余的8组数据除8取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