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旋转LED指尖陀螺 附STC15f104w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2-25):
内含制作过程及程序源码
STC单片机旋转LED指尖陀螺
制作旋转LED指尖陀螺需要的元伯清单如下:
大于3*7cm的单面洞洞板*1
688陶瓷轴承8*16*5*1  (全陶瓷或混合都可以)
2030纽扣电池         *2
电池座                *2
拨动开关*2
0805  1K电阻*6
0805 LED*6
STC15w104单片机*1
排针*1
需要准备的工具:
电烙铁、焊锡、勾刀、一个能钻16直径的圆孔的工具
制作过程:
首先,把你的洞洞板用勾刀裁成下图大小,尺寸大概是3*7cm
然后用不明工具在中间钻一个直径16的孔,用于安装轴承。
2302的电池座分别焊到两头,使之尽量两边平衡。

---

这了平衡,分别在两侧焊了开关,但只连接一个就可以。
下图中黑色方块就是STC单片机,SOP8封装,很小。

下载用的排针,直接连接的单片机的电源,所以,下载程序时不能打开 开关,我想应该串个二极管来隔离应该可以?以后我会试验的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 <STC15F2K60S2.H>         //STC15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图案*******************/
uchar code table0[]={
0x23,0x2B,0x00,0x2B,0x23,0x3F,
0x3F,0x3F,0x23,0x2B,0x00,0x2B,
0x23,0x3F,0x3F,0x3F,0x23,0x2B,
0x00,0x2B,0x23,0x3F,0x3F,0x3F,
0x23,0x2B,0x00,0x2B,0x23,0x3F,
0x3F,0x3F,0x23,0x2B,0x00,0x2B,
0x23,0x3F,0x3F,0x3F,0x23,0x2B,
0x00,0x2B,0x23,0x3F,0x3F,0x3F,
0x23,0x2B,0x00,0x2B,0x23,0x3F,
0x3F,0x3F/*中*///00
/* (56 X 8 ) */
};
////
uchar code table1[]={
0xDF,0xDF,0xDF,0xDF,0xC0,0xFE,
0xFE,0xFE,0xC0,0xDF,0xDF,0xDF,
0xC0,0xFE,0xFE,0xFE,0xC0,0xDF,
0xDF,0xDF,0xC0,0xFE,0xFE,0xFE,
0xC0,0xDF,0xDF,0xDF,0xC0,0xFE,
0xFE,0xFE,0xC0,0xDF,0xDF,0xDF,
0xC0,0xFE,0xFE,0xFE,0xC0,0xD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齿轮*///00
/* (56 X 8 ) */
};
////
uchar code table2[]={
0xFC,0xF9,0xF3,0xE7,0xCF,0xDF,
0xCF,0xE7,0xF3,0xF9,0xFC,0xFE,
0xFC,0xF9,0xF3,0xE7,0xCF,0xDF,
0xCF,0xE7,0xF3,0xF9,0xFC,0xFE,
0xFC,0xF9,0xF3,0xE7,0xCF,0xDF,
0xCF,0xE7,0xF3,0xF9,0xFC,0xFE,
0xFC,0xF9,0xF3,0xE7,0xCF,0xDF,
0xCF,0xE7,0xF3,0xF9,0xFC,0xFE,
0xFC,0xF9,0xF3,0xE7,0xCF,0xDF,
0xCF,0xF7,/*曲线*///00
/* (56 X 8 ) */
};
////
uchar code table3[]={
0xFF,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xFF,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xFF,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xFF,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xFF,0x00,0x00,0xFF,
0xFF,0x00,0x00,0xFF,0xFF,0x00,
0x00,0xFF,/*|||||||*///00
/* (56 X 8 ) */
};
////
uchar code table4[]={
0xC7,0xF8,0xF8,0xF8,0xF8,0xC7,
0xC7,0xC7,0xC7,0xF8,0xF8,0xF8,
0xF8,0xC7,0xC7,0xC7,0xC7,0xF8,
0xF8,0xF8,0xF8,0xC7,0xC7,0xC7,
0xC7,0xF8,0xF8,0xF8,0xF8,0xC7,
0xC7,0xC7,0xC7,0xF8,0xF8,0xF8,
0xF8,0xC7,0xC7,0xC7,0xC7,0xF8,
0xF8,0xF8,0xF8,0xC7,0xC7,0xC7,
0xC7,0xF8,0xF8,0xF8,0xF8,0xC7,
0xC7,0xC7,/*方格*///00
/* (56 X 8 ) */
};
////
/*****n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614;y>0;y--);
}
/*************图案子函数***********/
void tuan(uchar *p)
{
        uchar i;

        for(i=0;i<48;i++)
        {
                P3=p[i];
                delay(2);
        }
}
/////////////////////////////////////////
///////       主函数                      ///////
/////////////////////////////////////////
void main()
{
        while(1)
        {
                 tuan(table2);
                 /*
                switch()
                {
                        case():
                }
                */
        }
}

网友A:
学习一下,着手diy一个玩玩。

网友B(2020-11-29):
原理图LED接法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