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日历数字钟数码管显示程序

楼主(2018-12-25):
在此附程序源码,希望帮助到由需要的小伙伴!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 = P1^2;                                                  //ds1302时钟脉冲引脚
sbit dio = P1^1;                                                  //ds1302输入引脚
sbit ce = P1^0;                                                          //ds1302片选引脚
sbit beep = P1^7;                          //蜂鸣器引脚
// 显示部分引脚定义
sbit   din = P2^6;                                  // 串行数据输出,接CH451的数据输入
sbit   load=P3^3;                         //串行命令加载,上升延激活
sbit   dout=P2^7;                         //INT1,键盘中断和键值数据输入,接CH451的数据输出
sbit   dclk = P2^5;                       //串行数据时钟上升延激活
//ch452命令定义
#define CH452_RESET     0x0201                          // 复位
#define CH452_SYSOFF    0x0400                          // 关闭显示、关闭键盘
#define CH452_SYSON1    0x0401                          // 开启显示
#define CH452_SYSON2    0x0403                          // 开启显示、键盘
#define CH452_DIG4      0x0c00                      // 数码管位4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5      0x0d00                          // 数码管位5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6      0x0e00                          // 数码管位6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2_DIG7      0x0f00                      // 数码管位7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h                            12
#define  m                                 0
#define  s              0
unsigned char code number[]={0xbd,0x18,0xd5,0xd9,0x78,0xe9,0xed,0x98,0xfd,0xf9};
//键盘部分
uchar keycode,b,d,z,zz;
//按键延时部分
void Delay2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7;
        j = 78;
        k = 16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CH452_Read(void)
{                uchar cmd1;
                uint i,j;
                cmd1=0x07; //读按键的命令字
                load=0;
                for(i=0;i!=4;i++) // 只需要发出高4位,多发也可以,但应该确保最后留下的4位是该命令码
                {
                din=cmd1&1;
                dclk=0;
                cmd1>>=1; //往右移一位
                dclk=1; //产生时钟上升沿锁通知CH451输入位数据
                }
                load=1; //产生加载上升沿通知CH451处理命令数据
                for(j=0;j<100;j++){ }
                keycode=0; //清除keycode
                for(i=0;i!=7;i++)
                {
                keycode<<=1; //数据移入keycode,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if (dout)
                { keycode++;} //从高到低读入451的数据
                // keycode|=CH452_DOUT;
                dclk=0; //产生时钟下升沿通知CH451输出下一位
                dclk=1;
                }
}
// ch452写程序
void ch451_write(uint command)
{
  char i;
load=0;
    for(i=0;i<12;i++){                  //送入12位数据,低位在前
    din = command&1;
   dclk =0;
    command>>=1;
    dclk=1;                              //上升沿有效
  }
        load=1;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1(uchar minute10,minute,second10,second)
{
        ch451_write(CH452_DIG4 | number[minute10]);
        ch451_write(CH452_DIG5 | number[minute]|0x02);
        ch451_write(CH452_DIG6 | number[second10]);
        ch451_write(CH452_DIG7 | number[second]);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2(uchar z,zz,nian10,nian)
{
        ch451_write(CH452_DIG4 | 0);
        ch451_write(CH452_DIG5 | 0);
        ch451_write(CH452_DIG6 | number[nian10]);
        ch451_write(CH452_DIG7 | number[nian]);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3(uchar yue10,yue,ri10,ri)
{
        ch451_write(CH452_DIG4 | number[yue10]);
        ch451_write(CH452_DIG5 | number[yue]);
        ch451_write(CH452_DIG6 | number[ri10]);
        ch451_write(CH452_DIG7 | number[ri]);
}
//ds1302时序部分程序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写数据 add 是addres 地址 dat 是数据
{
        uchar i,temp;
        temp=add; // 把add地址给 temp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_nop_();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刚才把地址给了temp 现在和1与然后一位一位的给dio 前面定义了dio是引脚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temp=dat;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ce=0;
        sclk=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读数据
{
        uchar dat,dat1,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dio)
                    dat|=0x80;
                if(i<7)
                        dat>>=1;
                sclk=1;
        }
        dat1=dat/16;
        dat=dat%16;
        dat=dat1*10+dat;
        ce=0;
        sclk=0;
        return dat;
}
//数字调整
uint tiaozheng ( uint Q){
                                uint a;
                                a = Q;
                                if(Q>15)        {
                                a=a+6;
                                }
                                if(Q>25)        {
                                a=a+6;
                                }
                                if(Q>35)        {
                                a=a+6;
                                }
                                if(Q>45)        {
                                a=a+6;
                                }
                if(Q>55)        {
                                a=a+6;
                                }
                                return a;
                                }
//主函数部分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minute;
        unsigned int second;
        unsigned int shi;
         unsigned int ri;
         unsigned int yue;
         unsigned int nian;
         b=0;
         d=0;
         ch451_write(CH452_RESET); // 开启显示
        ch451_write(CH452_SYSON2); // 开启显示
        write_1302(0x8e,0x00);     //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c0,0xfe);
        write_1302(0xc2,0xff);
        write_1302(0x80,0x30); //秒写入 (地址+数据)
        write_1302(0x82,0x59); //分写入
        write_1302(0x84,0x11); //时写入
        write_1302(0x86,0x11); //日写入
        write_1302(0x88,0x01); //月写入
        write_1302(0x8c,0x18); //年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display3(1,5,0,3);
while(1){
                write_1302(0x8e,0x00);  //开写保护
                second=read_1302(0x81);        //读秒
                minute=read_1302(0x83); //读分钟
                shi=read_1302(0x85);        //读小时
                ri=read_1302(0x87);         //读日
                yue=read_1302(0x89);        //读月
                nian=read_1302(0x8d);        //读年
                write_1302(0x8e,0x80);  //关写保护
                CH452_Read();

//功能键作用
                if(keycode==0x4c){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keycode==0x4c){
                                        b++;
                                        if (b==7){
                                        b=0;
        }
}
}
                if(keycode==0x4f){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keycode==0x4f){
                                        d++;
                                        if (d==7){
                                        d=0;
                        }
                }
        }
                if (keycode==0x44){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4){
                display2(0,0,nian/10,nian%10);
                b=0;
                        }
                }
                if (keycode==0x45){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5){
                display1(yue/10,yue%10,ri/10,ri%10);
                b=0;
                        }
                }
                if (keycode==0x46){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6){
                display1(shi/10,shi%10,minute/10,minute%10);
                b=0;
                        }
                }
                if (keycode==0x47){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7){
                display1(0,0,second/10,second%10);
                b=6;
                        }
                }
        if(b==1){
                display2(0,0,nian/10,nian%10);
                }
                if(b==2){
                display2(0,0,yue/10,yue%10);
                }
                if(b==3){
                display2(0,0,ri/10,ri%10);
                }
                if(b==4){
                display2(0,0,shi/10,shi%10);
                }
                if(b==5){
                display2(0,0,minute/10,minute%10);
                }
           if(b==6){
                display2(0,0,second/10,second%10);
                }
//选择加减键
//加减年
                if(d==1){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nian++;
                                nian = tiaozheng(nian);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c,nian); //年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nian=read_1302(0x8d);        //读年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nian/10,nian%10);
                                b=1;
                                }

                                }
                        if(d==1){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nian--;
                                nian = tiaozheng(nian);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c,nian); //年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nian=read_1302(0x8d);        //读年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nian/10,nian%10);
                                b=1;
                                }

                                }
                        }

          }
//加减月
                          if(d==2){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yue++;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8,yue); //月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yue=read_1302(0x89);        //读月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yue/10,yue%10);
                                b=2;
                                }

                                }
                        if(d==2){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yue--;
                                yue = tiaozheng(yue);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8,yue); //月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yue=read_1302(0x89);        //读月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yue/10,yue%10);
                                b=2;
                                }

                                }
                        }

          }
//加减日
                            if(d==3){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ri++;
                                ri = tiaozheng(ri);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6,ri); //日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ri=read_1302(0x87);        //读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ri/10,ri%10);
                                b=3;
                                }

                                }
                        if(d==3){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ri--;
                                ri = tiaozheng(ri);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6,ri); //日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ri=read_1302(0x87);        //读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ri/10,ri%10);
                                b=3;
                                }

                                }
                        }

          }
//加减小时
                             if(d==4){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shi++;
                            shi = tiaozheng(shi);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4,shi); //小时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shi=read_1302(0x85);        //读小时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shi/10,shi%10);
                                b=4;
                                }

                                }
                        if(d==4){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shi--;
                                shi = tiaozheng(shi);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4,shi); //小时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shi=read_1302(0x85);        //读小时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shi/10,shi%10);
                                b=4;
                                }

                                }
                        }

    }

//加减分钟
                             if(d==5){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minute++;
                            minute = tiaozheng(minute);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2,minute); //分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minute=read_1302(0x83);        //读分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minute/10,minute%10);
                                b=5;
                        }

                                }
                        if(d==5){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minute--;
                                minute = tiaozheng(minute);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2,minute); //分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minute=read_1302(0x83);        //读分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minute/10,minute%10);
                                b=5;
                                        }
                                }
                        }
          }
//加减秒
                             if(d==5){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d){
                                second++;
                                second = tiaozheng(second);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0,second); //秒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second=read_1302(0x81);        //读秒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second/10,second%10);
                                b=6;
                                }

                                }
                        if(d==5){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Delay200ms();
                        CH452_Read();
                        if (keycode==0x4e){
                                second--;
                                second = tiaozheng(second);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write_1302(0x80,second); //秒写入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00);//开写保护
                                second=read_1302(0x81);        //读秒
                                write_1302(0x8e,0x80);//关写保护
                                display2(0,0,second/10,second%10);
                                b=6;
                        }
                }
        }
}
//蜂鸣器部分
                        if(h==shi){
                        if (m==minute){
                        if (second==s){
                        beep = 0;
                         Delay200ms();
                        beep = 1;
                                }
                        }
                        }

        }//while结束
}//main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