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蜂鸣器响起来? 求帮助

楼主(2018-12-25):
//仿真通过,清翔实验板测试通过
#include<reg51.h>
#include"DS18B20_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key1n,temp;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3^5;
sbit en=P3^4;
sbit rw=P3^6;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led=P2^6; //LCD背光开关
sbit du=P2^6;
sbit we=P2^7;
//DS1302时钟芯片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IO=P1^1;
sbit SCLK=P1^0;
sbit RST=P1^2;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
ACC累加器=A
ACC.0=E0H

ACC.0就是ACC的第0位。Acc可以位寻址。

累加器ACC是一个8位的存储单元,是用来放数据的。但是,这个存储单元有其特殊的地位,
是单片机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单元,很多运算都要通过ACC来进行。以后在学习指令时,
常用A来表示累加器。但有一些地方例外,比如在PUSH指令中,就必须用ACC这样的名字。
一般的说法,A代表了累加器中的内容、而ACC代表的是累加器的地址。
***************************************************************/

//校时按键与C51的引脚连接定义
sbit key1=P3^0;  //设置键
sbit key2=P3^1;  //加键
sbit key3=P3^2;  //减键
sbit key4=P3^3;         //退出键
sbit buzzer=P2^3;//蜂鸣器,通过三极管9012驱动,端口低电平响

/**************************************************************/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T=  "};//时间、温度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延时函数,后面经常调用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0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2;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0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3;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温度固定符号,两个冒号,T=
        //delay(3);
        }

}

/*********************over***********************/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7-03-022,12:00:00,week3)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0x00);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初始秒数据00
//write_1302(0x82,0x00);//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初始分数据00
//write_1302(0x84,0x12);//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初始小时数据12
//write_1302(0x8a,0x03);//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初始周数据3
//write_1302(0x86,0x22);//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初始日期数据22
//write_1302(0x88,0x03);//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初始月份数据03
//write_1302(0x8c,0x17);//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初始年份数据17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        write_1602dat(0x54);  //显示"T"符号,0x54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T的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df);//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写星期函数
{
        write_1602com(yh+0x0b);//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w');//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1');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2');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3');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4');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5');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6');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k');
                           write_1602dat('7');
                           break;

}

}

//****************键盘扫描有关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1);
                key1n++;

/*        if(key1n==1)
        {
                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_1602com(er+0x06);//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

        if(key1n==2)                        //if写法和下面switch  case语句写的效果一样的
        {
          write_1602com(er+3);//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

        if(key1n==3)
        {
          write_1602com(er+0);//按动3次,shi
        }

        if(key1n==4)
        {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

        if(key1n==5)
        {
          write_1602com(yh+0x08);//按动5次,ri
        }

        if(key1n==6)
        {
         write_1602com(yh+0x05);//按动6次,yue
        }

        if(key1n==7)
        {
           write_1602com(yh+0x02);//按动7次,nian
        }

        if(key1n==8)
        {
                key1n=0;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        */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TR1=0;
                        write_1602com(er+0x06);//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3);//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0);//按动3次,sh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8);//按动5次,ri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5);//按动6次,yue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2);//按动7次,nian
                     //write_1602com(0x0f);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key4直接 退出键,退出键按下,直接退出调整状态,进入走时。
        }

if(key1n!=0)
{
        if(key4==0)         //退出键按下,直接退出调整状态,进入走时。
        {
                delay(10);
                if(key4==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key1n=0,
                        write_1602com(0x0c);//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
        }
}

//------------------------------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10);
        if(key2==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6,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3,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8,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8);//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5,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5);//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2,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2);//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key3,各句功能参照'加键'注释---------------
        if(key3==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buzzer=0;//蜂鸣器短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6,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3,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0,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8,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8);//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5,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5);//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2,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2);//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du=0;                         //        关闭锁存器,不让数码管显示
        we=0;                         //        关闭锁存器,不让数码管显示
    buzzer=0;//蜂鸣器长响一次
    delay(20);
    buzzer=1;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12,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6,miao);//秒,从第二行第6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3,fen);//分,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0,shi);//小时,从第二行第0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8,ri);//日期,从第一行第8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5,yue);//月份,从第一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2,nian);//年,从第一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