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呼吸灯程序源码

楼主(2018-12-25):
代码虽然简单,但效果是杠杠的。

51单片机源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sbit led = P1^0;

/* 占空比控制 */
uint16 t = 0;
uint16 PWM = 0;
bit up = 1;

/* 此值越大,单次调整的幅度越小(越精细)*/
uint16 MaxL = 200;

/* 步长,值越大,PWM改变越慢(注意MaxL要能被s整除!!!) */
uint8 s = 100;

void main()
{
        //T0工作方式2
        TMOD = 0x02;
        //单次溢出30us
        TH0 = 0xe4;

        //全局中断、T0中断允许
        IE = 0x82;

        //开启T0定时器
        TCON = 0x10;

        while(1);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 按固定时间间隔调整PWM大小 */
    // 最初按网上的代码把PWM动态赋值放到main中,结果出现丢桢现象,
    // 就是会出现LED灯亮度渐变过程中突然闪烁一下,在proteus上检查
    // 波形也能看到不定时出现跨周期的低电平,相当违和,经分析,确
    // 认问题出在PWM数值同步上,于是将2者均放在中断内,从而实现了
    // 完美呼吸灯效果。
        if((t % s) == 0)
        {
                PWM = up ? PWM+1 : PWM-1;
                if (PWM == MaxL) up = 0;
                if (PWM == 0) up = 1;
        }

        //PWM输出
        if(t == PWM)
        {
                led = 1;
        }
        if(t == MaxL)
        {
                t = 0;
                led = 0;
        }

        t++;
}

网友A(2022-10-31):
一起进步,谢谢分享。

网友B:
已验证楼主的呼吸灯程序相当nice

网友C:
有连接图片吗

网友D:
赋值运算符学习了一下
PWM = up? PWM+1:PWM-1; 等价于PWM = (up? PWM+1:PWM-1);
相当于
if(up)
PWM = PWM+1;
else
PWM = PWM-1;

网友E:
#在这里快速回复#在最新 STC-ISP V6.90U 版本软件 的 范例程序部分,STC8G系列的 范例程序中有 参考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