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程序执行完之后不能返回断点怎么处理?是因为时间太短吗?

楼主(2018-12-25):
用Proteus仿真时,中断程序执行完之后不能返回断点怎么处理?同学说是因为时间太短,单片机没有记录断点位置??

网友A:
没有记录断点是什么骚说法。。检查一下代码的逻辑看看程序是不是跑飞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你设置了循环?

网友C:
不是程序的问题就是Proteus仿真的问题

网友D:
有可能进入中断后不在返回断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