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ds18b20测温,不按规矩的搞法 附单片机源码+原理图

楼主:
ds18b20单总线驱动,要挂接多个,就得扫描ROM提取序列号,还得匹配ROM取温度值,有点麻烦。分析其驱动原理,完全可以用P口的8个位同时驱动8个ds18b20,实现温度显示。

以下是proteus仿真效果:

以下是代码:
main.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1604.h"
#include "ds18b20.h"

uchar temp_array[16], *p_array;
//按位取值
uchar code dbit[8] = {1, 2, 4, 8, 16, 32, 64, 128};
uchar code pos[8] = {0,0,1,1,2,2,3,3};

void dis_temps(void)
{
    uint16 temp;
    uint8 i, j;
    uchar str[6] = "";
    bit temp_flag;

    for(i=0; i<8; i++)
    {
        for(j=0; j<16; j++)
        {
            temp >>= 1;
            if((temp_array[j] & dbit[i]) == dbit[i])
            {
                temp |=0x8000;
            }
        }
        if((temp & 0xf800) == 0xf800)
            {
                    temp_flag = 1;
                    temp = (~temp) + 1;
            }else{
                    temp_flag = 0;
            }
        float2str(temp*0.0625, str, 1);

        if(temp_flag == 1)
        {
            if((i%2)==0)
            {
                LCD1604_dis_str(0, pos[i], "-");
            }else{
                LCD1604_dis_str(8, pos[i], "-");
            }
        }else{
            if((i%2)==0)
            {
                LCD1604_dis_str(0, pos[i], " ");
            }else{
                LCD1604_dis_str(8, pos[i], " ");
            }
        }
        if((i%2)==0)
        {
            LCD1604_dis_str(1, pos[i], str);
        }else{
            LCD1604_dis_str(9, pos[i], str);
        }
    }
}

void main()
{

    LCD1604_init();
    p_array = temp_array;

    DS18B20_start();

    while(1)
    {
        DS18B20_get_temp(p_array);
        dis_temps();
        DS18B20_start();
        delay_ms(500);
    }
}

ds18b20.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imer.h"

/*==========================================================================
  函数名称:DS18B20_reset
  函数功能:初始化DS18B20并检测存在脉冲
  返    回:dat(各引脚DS18B20存在数据,如果不为0x00,则表示有元件故障)
  说    明:DS18B20拉低总线以示存在,然后在480us内主动释放总线。
--------------------------------------------------------------------------*/
uchar DS18B20_reset(void)
{
    uchar dat;
    DS18B20_IO = 0xff;
    _nop_();
    DS18B20_IO = 0x00;
    delay500us();

    DS18B20_IO = 0xff;
    delay80us();
    dat = DS18B20_IO;       //读取P2口各引脚数据

    delay500us();

    return dat;             //如果不检测,则可用 "return 0x00;"
}
/*==========================================================================
  函数名称:DS18B20_PWB
  函数功能:P口同时写一个字节。
  备    注:PWB(P1 write byte)
--------------------------------------------------------------------------*/
void DS18B20_PWB(uchar dat)
{
    uint8 i;

    for(i=0; i<8; i++)
    {
        DS18B20_IO = 0x00;
        _nop_();
        DS18B20_IO = ((dat&0x01)==0)?0x00:0xff;
        delay80us();
        DS18B20_IO = 0xff;
        _nop_();
        dat >>= 1;
    }
}
/*==========================================================================
  函数名称:DS18B20_PR_16bit
  函数功能:并口读16个字节。
  说    明:P1口同时读数据,算法上须调整,引入长度16的数组来保存数据。
            温度的输出需要采用遍历取值方式。
--------------------------------------------------------------------------*/
void DS18B20_PR_16bit(uchar *p_array)
{
    uint8 i;
    uint16 dat = 0;

    for (i=0; i<16; i++)
    {
        DS18B20_IO = 0x00;
        _nop_();
        DS18B20_IO = 0xff;
        _nop_();
        *(p_array+i) = DS18B20_IO;      //把各端口的值保存到数组中
        delay80us();
    }
}
/*==========================================================================
  函数名称:DS18B20_start
  函数功能:启动一次18B20温度转换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uchar dat;

    EA = 0;                                   //禁止总中断

    dat = DS18B20_reset();                    //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18B20应答
    if (dat == 0x00)                          //如18B20正确应答,则启动一次转换
    {
        DS18B20_PWB(0xCC);                    //跳过ROM操作
        DS18B20_PWB(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
    }

    EA = 1;                                   //使能总中断
}
/*==========================================================================
  函数名称:DS18B20_get_temp
  函数功能:读取DS18B20转换的温度值
--------------------------------------------------------------------------*/
void DS18B20_get_temp(uchar *p_array)
{
    uchar dat;

    EA = 0;                                   //禁止总中断

    dat = DS18B20_reset();                    //执行总线复位,并获取18B20应答
    if (dat == 0x00)                          //如18B20正确应答,则读取温度值
    {
        DS18B20_PWB(0xCC);                    //跳过ROM操作
        DS18B20_PWB(0xBE);                    //发送读命令
        DS18B20_PR_16bit(p_array);
    }

    EA = 1;                                   //使能总中断
}
//========================================================================//

网友A(2019-01-04):
请问阁下的头文件,能不能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容易搞的呀,调用一个18b20如果需要400毫秒,如果用8个端口几乎同时调用8个,那么时间大概是401毫秒 ...

谢谢评分!
写数据和读数据是完全同步的。
一根网线,接6个18b20,也许可以满足很多场合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