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MINI单片机板驱动直流电机不转的问题

楼主(2018-12-25):
直接把电机的CON1 CON2接到51MINI板上 的P1.0; P1.1;然后接上外接电源;写程序给单片机。分别输入1跟0;这样电机为啥还不转啊。。。有没有什么简单的驱动程序让电机转动啊?就针对图中的电机。。重谢

电机模块,

电机模块,

51MINI板

51MINI板

外接电源

外接电源

网友A:
这样做很难让电机转动起来的。芯片的IO口是信号传递,电流强度只有几毫安,电机的工作额定电流是多少?想想也知道什么转不起来了。  最简单的方法,用三极管做一个开关电路。 然后一个口就可以驱动电机转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很难让电机转动起来的。芯片的IO口是信号传递,电流强度只有几毫安,电机的工作额定电流是多少?想想 ...

这个电机模块有外接电源的,问题找到啦,单片机没有接共地。。所以没转;现在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