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51单片机Keil写程序时LED=1;是亮还是灭?

楼主(2018-12-25):
就是按照一般的正负极接的,正极接电源。是给他低电平0信号才能亮吗?ET1=1;
TR1=1;        EA=1;
EA=0;这些=0是开启还是关断

网友A:
1亮0灭

网友B:
这些等于0是关断的意思,然后LED灯要看你怎么连了,正极连单片机,你写0是亮的意思,因为单片机一般默认为1.

网友C:
LED=1是灭,你看原理图p1口接低电平二极管才能导通,LED=1是高电平,所以二极管不亮

网友C:
至于后面的ET  ER EA等等这些你可以看原理图上的,字母上面画了一条横线的就是低电平(置0)有效,没划横线的就是高电平(置1)有效,

网友D:
一般情况下,TED=1是灭,ET1,TR,EA都是定时器初始化,1开0关。

网友E:
led=0就是把相应引脚调成低电平了,如led另外一个脚接高电平,那就会形成通路,然后就亮了(正负不要接错)

网友F:
一般是 Vcc --> R ---> LED+ --> LED- -->  MCU I/O  这样MCU 的I/O为 0,即电平,LED亮;EA=0是关断

网友G: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建议你自己写一个程序来进行测试,更能加深印象

网友H:
led=0就是把相应引脚调成低电平了,如led另外一个脚接高电平,那就会形成通路,然后就亮了,1亮0灭

网友I:
要看你小灯的接法

网友J:
1亮0灭鸭

网友K:
正极接电源,那你定义的LED就是负极,那要LED=0才亮

网友L:
小灯接地的话高电平亮,小灯接电源的话输出低电平亮。

网友M:
有可能是没有接限流电阻,LED烧毁了

网友N:
TR0=1或TR1=1是启动,ET0=1是允许中断,EA=1是开总中断。

网友O:
这就需要看你电路上的连接了,LED=0,也就是低电平触发你的LED状态

网友P:
正极到led灯在接地不就亮了么?!
51单片机可以灌电流,输出电流能力不强,所以好多都是正极接5v电,在接入单片机io口,程序写0。
你可以自己#define ON 0 不就行了

网友Q:
1是亮。还有EA这些都是中断用到的,1是开启。具体的可以参考所用的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