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单片机定时器没有计时?看很久没看明白

楼主(2018-12-25):
请教大家帮我看一下
这是实验台和我的连线,键盘是8279,3*8的键盘,主程序想要实现的是 当 按键按倒相对应的1、2、3的键值时,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当时间加到某一个值的时候 定时器初始化 从0再开始加。0是复位。。。
但是我现在运行程序后 按对应的按键数码管没有计时....

下面是我的程序.....写得很麻烦,麻烦大家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om XBYTE[0xCFE9]
#define dat XBYTE[0xCFE8]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77,0x39,0x5e,0x79,0x71
};
sbit D1=P1^0;
sbit D2=P1^1;
sbit D3=P1^2;
uchar num1,num2,shi,ge;
uint N;
uchar keyscan();
void delay(uint);
void display1(uchar w,uchar num1);
void display2(uchar shi,uchar ge);
void setup();
void init();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k;
while(1)
{
  setup();
  N=1;
  while(N)
  {
   k=keyscan();
   if(k==0xff|k==0)continue;
   else{
    display1(0,k);
    N=0;
       }
  }

  if(k==1)
  {
   D3=0;
   init();
   display2(shi,ge);
   delay(100);
   if(num1==3)
   {
    D3=1;
   init();
    while(1)
      {
          D1=0;
          D2=0;
          D3=0;
          delay(10);
          D1=1;
          D2=1;
          D3=1;
          delay(10);
      }
   }
  }
   if(k==2)
  {
   D1=0;
   display2(shi,ge);
   delay(100);
   if(num1==2)
   {
    D1=1;
                  init();
     D2=0;
    display2(shi,ge);
    delay(100);
    if(num1==5)
    {
     D2=1;
     init();
     D3=0;
     display2(shi,ge);
     delay(100);
     if(num1==3)
     {
      D3=1;

init();
      while(1)
      {
       D1=0;
          D2=0;
          D3=0;
          delay(10);
            D1=1;
          D2=1;
          D3=1;
          delay(10);
      }
     }
    }
   }
  }
  if(k==3)
  {
   D2=0;
   display2(shi,ge);
   delay(100);
   if(num1==4)
   {
    D2=1;
    init();
    D3=0;
    display2(shi,ge);
    delay(100);
    if(num1==2)
    {
     D3=1;
     init();
     while(1)
      {
       D1=0;
          D2=0;
          D3=0;
          delay(10);
            D1=1;
          D2=1;
          D3=1;
          delay(10);
      }
    }
   }
  }

  while(1)
  {
   k=keyscan();
   if(k!=0)continue;
   D1=1;
   D2=1;
   D3=1;
   break;
  }
}
}
void delay(uint z)//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1(uchar w,uchar num1)//按键显示
{
com=0x80+w;
dat=table[num1];
}
void display2(uchar shi,uchar ge)//时间显示
{
com=0x84;
dat=table[shi];
delay(5);
com=0x85;
dat=table[ge];
delay(5);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定时器中断
{
TH0=(65536-25000)/256;
TL0=(65536-25000)%256;
num2++;
if(num2==20)
{
    num2=0;
    num1++;
  if(num1==100)
  num1=0;
  shi=num1/10;
  ge=num1%10;
}
}
void setup()//键盘初始化
{
com=0x00;
com=0xD1;
num1=0;
num2=0;
D1=1;
D2=1;
D3=1;
}
uchar keyscan()//键盘扫描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key;
  temp=com;
if(!(temp&0x0f))return 0xff;
temp=dat;
switch(temp)
{
  case 0xc0:key=0;break;
  case 0xc1:key=1;break;
  case 0xc2:key=2;break;
  case 0xc3:key=3;break;
  case 0xc6:key=4;break;
  case 0xc7:key=5;break;
  case 0xc8:key=6;break;
  case 0xc9:key=7;break;
  case 0xcc:key=8;break;
  case 0xcd:key=9;break;
  default:key=0xff;
}
return key;
}
void init()//定时器初始化
{
num1=0;
num2=0;
TMOD=0x01;
TH0=(65536-25000)/256;
TL0=(65536-25000)/256;
EA=1;
ET0=1;
TR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