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佬们帮忙讲解一下这个原理图,整个都看不懂,求详细到各部分电路

楼主:
麻烦大佬们帮忙讲解一下这个原理图,整个都看不懂,求详细到各部分电路。例如为什么使用这个元件,它是用了干嘛的

截图格式

截图格式

网友A(2018-12-25):
一共也没几个零件

网友B:
这个电路光耦部分的GND连在一起,起不到隔离作用,要用隔离电源吧,就是个计数器

网友C:
这货通过红外对管检测,单片机处理显示,常用于计数之类的,如转速表,计数器,时速里程表...

网友D:
可以用软件仿真下,那个LM358芯片是放大增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