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做无线连接?

楼主(2018-12-26):
就是一块LCD屏幕无线接收温湿度传感器传回来的信息显示,设计思路是怎样,要买些什么硬件

网友A:
无线接收,这个简单点就用蓝牙模块做,蓝牙模块串口接收指定指令,单片机检测到指令后执行温度采集操作。手机上直接下个蓝牙调试助手就行,很好搞的。若觉得太LOW可以搞个WiFi模块或无线透传模块,相对来讲比较复杂,楼主可以去百度一波

网友B:
无线射频模块多的很,感觉你要是想省钱用个红外都行的。
433M或者8266wifi or 蓝牙都行的,还有 nrf24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接收,这个简单点就用蓝牙模块做,蓝牙模块串口接收指定指令,单片机检测到指令后执行温度采集操作。手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射频模块多的很,感觉你要是想省钱用个红外都行的。
433M或者8266wifi or 蓝牙都行的,还有 nrf24什么 ...

嗯嗯,了解

网友C:
可以用调频收发器带RDS数据传输功能的,即能传输数据,还能扩展无线话筒/音响,配对型号QN8035+QN8027

网友D:
通过51单片机的串口啊  用蓝牙  WIFI  无线模块等

网友E:
无线传输模块,可以用串口通信的那种,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