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手机数据怎么进行传输?

楼主(2018-12-26):
12864上显示了我从单片机里读取的数据,加上什么样的模块,能让手机也能看到12864上的数据???

网友A:
esp8266 wifi模块,手机上下载一个WiFi调试工具就好了
或者是蓝牙模块,也行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加个蓝牙模块,然后手机下载个串口调试助手,使用串口发送你单片机的数据,手机就可以接收

网友C:
可以通过GSM进行

网友D:
最简单的打开你的手机摄像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