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自制封装不能与原件关联是什么原因?提示:No Preview Available

楼主(2018-12-26):
自制的封装出了2个问题:
1、自制元件与自制封装关联以后,在原理图中能显示封装名,不能显示封装模式

,提示:No Preview Available(没有预先审查的应用),见图1图2;
2、如果在原理图中对元件(包括自制元件和标准库中的元件)直接追加自制封装

,能成功追加;但是一旦关闭软件,下次再打开,又没有了封装,只有封装名,

点击Footprint,显示not found in project libraries or installed,见图3.图

4.重装了元件库,也不行,见图5;
3、以上2个问题是最近出现的,以前用得很好。怀疑软件问题,重装了软件,不

行,重新下载了软件(还是dxp2004),还是不行,重装了系统,也是不行。现在

只有请高手出手了,帮助找找病因,谢谢!

网友A:
把你的库名改称全中文或全英文的。。。

网友B:
你试试加封装后拖到pcb中是否能显示,显示出来封装,生成的pcb也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