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stm32精英版的flappy bird源码

楼主:
2l贴图片

flappy bird.rar

网友A(2018-12-26):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pad.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a 7    //小鸟的长和宽
#define b 15

#define width 60   //柱子宽度
#define high 80    //柱子缺口高度

void DrawDird(u16 x,u16 y,int fly)      //画小鸟
{
        int x1,y1,x2,y2,x3,y3,x4,y4;

        if(fly==0)   //下落
        {
        x1=x-a;y1=y-b;
        x2=x+a;y2=y+b;
        x3=x-b;y3=y-a;
        x4=x+b;y4=y+a;

        }
        else if(fly==1)   //飞翔
        {
        x1=x+a;y1=y-b;
        x2=x-a;y2=y+b;
        x3=x-b;y3=y+a;
        x4=x+b;y4=y-a;

        }

        LCD_Draw_Circle(x,y,5);     //小鸟的身体
        LCD_DrawLine(x1,y1,x3,y3);
        LCD_DrawLine(x1,y1,x4,y4);
        LCD_DrawLine(x2,y2,x3,y3);
        LCD_DrawLine(x2,y2,x4,y4);

}

void DrawBar(u16 x,u16 y)    //画柱子
{
        int x1,y1,x2,y2,x3,y3,x4,y4,x5,y5,x6,y6,x7,y7,x8,y8;
        //POINT_COLOR=color;

        x1=x,y1=0;
        x2=x+60,y2=0;
        x3=x,y3=y;
        x4=x+60,y4=y;
        x5=x,y5=y+100;
        x6=x+60,y6=y+100;
        x7=x,y7=500;
        x8=x+60,y8=500;

        LCD_DrawLine(x1,y1,x2,y2);
        LCD_DrawLine(x1,y1,x3,y3);
        LCD_DrawLine(x2,y2,x4,y4);
        LCD_DrawLine(x3,y3,x4,y4);

        LCD_DrawLine(x5,y5,x6,y6);
        LCD_DrawLine(x5,y5,x7,y7);
        LCD_DrawLine(x6,y6,x8,y8);
        LCD_DrawLine(x7,y7,x8,y8);

}

int main(void)
{         int i = 0;     //游戏进程
         u8 score=0;     //分数
        u8 num[12];      //存放分数字符串

         u16 barx=300;   //柱子x
         u16 bary=100;   //柱子y
        u16 birdx=150;   //小鸟x
        u16 birdy=200;   //小鸟y

         //以下是背景
        u16 firex=300;       //火焰x
        u16 firey=200;       //火焰y
        u16 waterx=300;       //水x
        u16 watery=150;       //水y
        u16 gx=300;       //gx
        u16 gy=150;       //gy
        u16 hx=300;       //hx
        u16 hy=150;       //h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TPAD_Init(6);                        //初始化触摸按键

while(1)
{

          POINT_COLOR=BLACK;

        DrawDird(birdx,birdy,TPAD_Scan(1));  //画鸟*********************************

        birdy = birdy + 15;    //下落

        if(barx==92) {score++;}   //得分

        sprintf((char*)num,"SCORE:%d",score);   //将分数存储在字符串里

        LCD_ShowString(30,30,200,16,16,num);    //打印分数

        if(i>20)                            //游戏开始后稍等一段时间
        {
        DrawBar(barx,bary);                  //画柱子*********************************
        barx = barx-8;   //柱子移动
        if(barx==4)    //柱子刷新
                {barx = 300;
                bary = rand()%350;}
        }

        /****************************背景的移动与渐变************************************************/
        POINT_COLOR=0x0000+i;
        LCD_Draw_Circle(firex,firey,2*i);
        POINT_COLOR=0x0000+2*i;
        LCD_Draw_Circle(waterx,watery,3*i);
        POINT_COLOR=0x0000+3*i;
        LCD_Draw_Circle(gx,gy,i);
        POINT_COLOR=0x0000+3*i;
        LCD_Draw_Circle(hx,hy,6*i);
        POINT_COLOR=BLACK;
        /**********************************************************************************************/

        /*******************************背景的刷新***********************************/
        firex = firex-30;
  if(firex==0)
                {firex = 300;
                firey = rand()%350;}

        waterx = waterx-50;
  if(waterx==0)
                {waterx = 300;
                watery = rand()%350;}

        gx = gx-15;
  if(gx==0)
                {gx = 300;
                gy = rand()%350;}

        hx = hx-5;
  if(hx==0)
                {hx = 300;
                hy = rand()%350;}
        /*******************************************************************************/

        if(birdy>=490) break;  //摔死
        if(birdy<=50) birdy =60;//不能飞太高
        if(TPAD_Scan(1))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此函数执行时间至少15ms)
                {
                        birdy = birdy - 35;                //跳
                }

        if(barx<150&&barx>90)      //撞死在柱子上
                if(bary>birdy||bary<birdy-100) break;

  if(i%2==0) LCD_Clear(WHITE-1*i);  //渐变色清屏

        i++;   //游戏进程
}

while(1)  //game over
{

LCD_ShowString(110,200,210,24,24,"GAME OVER");
        LCD_ShowString(120,300,200,16,16,num);

}
}

网友A:
论坛的发帖功能真蛋疼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的发帖功能真蛋疼啊

是指哪方便?我们好改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