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ifi听歌人声那个功放IC比较好?

楼主(2018-12-26):
      求教,桌面HIFI音箱30W以下,听歌人声,τ 宝常见的最好的功放IC是什么型号?

楼主:
谢谢,这个据说有假货,是这样吗?

网友A(2019-06-14):
胆机人声挺好的。

网友B(2019-08-03):
我感觉楼主可以试试SK3875,电路与1875相同,功率大点,所说没有开关机冲击

网友C:
LM1875和TDA1521都是精品

网友D:
建议可以挑些拆机的lm1875,那些假的比较少(自己用过双波浪的老拆机lm1875,声音奶油味比较重,个人感觉),廉价方案选楼上几楼所说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9-08):
LM1875可以,虽然功放必不可少,前级(运放)对音质的调整也不可忽视,可以装个运放座换运放玩,不过假的比较多,买太贵的也没必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据说有假货,是这样吗?

是的, 假货, 和打磨货很多, 要注意了, 很多连拆机都是假货,

网友G(2021-09-05):
1876没假货!

网友H(2022-03-12):
TA7240 16v-18v BTL接法也不错

网友I:
看来没有TDA什么事。。。7379 有人用么?

网友J:
个人觉得3886加12AU7的胆前级声音更加温暖朴实,风格趋向于英国声,有味道一点百听不腻那种,个人觉得小白可以试试

网友K(2022-06-09):
TDA2030  !   TDA1521   hx8330

网友L:
单纯听口水歌来说,LM1875假的太多,用LM1876吧,性能各方面比真1875还好,再就是TDA7293,胆味更浓,供参考。

网友M:
常用的是LM1875停产了这货假货太多了    LM1876基本上是2个LM1875封装又没有假货   用这个好    还有LM3886便宜功率更高

网友N(2022-08-01):
双电源的推荐TDA1521、LM1876、LM4766等等。
单电源的可以用车机功放TDA7377、TDA7297、TDA7388、TDA7850、TDA7851等等。
音质要求不高、要求高效率的可以D类,TPA3116D2就不错。

网友O(2022-10-10):
用耳放就不错

网友P:
小功率用TDA1875 lm4766,3886,这三款的音质不错,但音响也要配好,大点可用7293,7294,这些都是亲测过的,也可用傻瓜系列的,以前的爱华,天龙都是用的傻瓜系列,都还不错

网友Q:
楼上推荐的IC都可以。核心是喇叭,还是喇叭!!

网友R:
最好的是tda7293,没有之一

网友S:
其实也可以考虑3116,3116拉到1200k频率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T:
ACM8625  ,你值得拥有

网友U(2023-01-19):
LM1875开关机电流冲击声有点吓人,TDA2030可以的。

网友V:
LM1876比较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小功率用TDA1875 lm4766,3886,这三款的音质不错,但音响也要配好,大点可用7293,7294,这些都是亲测过的, ...

傻瓜系列是广东自产的,和爱华 天龙不挨边,进口机型很多使用的是STK系列厚膜放大电路

网友W:
去看看上万的功放用什么片子,自己慢慢调整吧!比较简单的SK3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