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设计思路 求帮助

楼主(2018-12-26):
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基于51单片机的公交车自动报站系统设计应该怎么做吗,哪位大神可以讲解一下设计思路,电路设计以及源码吗

网友A(2019-03-06):
根据GPS得到的当前位置,在站点范围内就自动报站

网友B:
单片机先预设一些二位数组,利用GPS模块获取经纬度,经纬度在通过查二维数组获取下标,下标在通过比对,控制语音模块。

网友C:
公交自动报站是智能公交基本功能,利用GPS或者北斗实现公交车实时定位并结合特定站点的经纬度信息,车载设备会自动识别是否到站并根据预存的站点信息通过TTS语音自动报站,同时公交到站信息会同步发送到公交调度监控中心,供监控中心监控公交运营情况,实时调度,优化公交车辆配置,提高公交运营效率,同时到站信息同步到电子站牌和掌上公交,可以为准备搭乘公交的乘客预报公交到站时间,极大提升城市公交服务水平

网友D:
你用 测速传感器模块 资料为

智能小车测速模块 码盘计数 测速传感器.rar

网友E:
方法思路很多:
1.主机单片机+无线接收模块+LED点阵或语音模块;从机单片发射模块放到站牌里。优势程序简单到站从机直接发送。
2.单片机+LED点阵或语音模块,车门接传感器,车轮接转速传感器,车门打开关闭确定下一站到程序终点复位,车轮接转速传感器判断偶然小距离移动有开门上人。
3.楼上GPS方法估计目前主流设计。
4.测距法单片机+LED点阵或语音模块+车轮接转速传感器,缺点路上出现事故或修路,跑远路或近路无法准确报站。
思路有也没做过仅供参考。

网友F(2019-05-02):
我目前正好在做一个类似这个的课题,我的主要思路如下:
1.先把公交站点经纬度储存在数组里。
2.用GPS模块通过串口1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解析$GPGGA,$GPRMC等数据,通过对比储存的经纬度数据确定当前站点,通过并口/串口显示在LCD12864显示屏上,
3.同时把当前站点名称通过串口2发送给语音模块播报。
基本上需要用到2个串口。

网友G(2019-10-15):
利用GSM模块或者GPS模块可以获取当前经纬度值,然后将公交车站台范围对角线经纬度值存入程序中(建立一个二维数组),然后将公交车上的GPS或者GSM模块获取到的经纬度值与其程序中存储的站台经纬度范围做比对,即可知道公交到哪一站了,可将各站台信息(图像,语音等)预先存储起来,到站后报出相应站台信息

网友H:
利用GPS模块,记录每个站点的区域坐标,判断区域坐标通过语音模块播报出来

网友I(2020-03-31):
有基于无线信号收发的,有手动的,有基于GPS的。这几种主流方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