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开发板-Android4.4-串口屏蔽gps文档及测试例程

楼主(2018-12-26):
本文档主要介绍 iTOP-IMX6 开发板下,android 串口的使用。
Android4.4.2 系统的串口测试,如果使用和 GPS 复用的串口,会出现只能发送不能接收
的情况,这是因为在 Android 系统源码中,GPS 占用了这个串口的接收。需要屏蔽掉串口,
重新编译系统,这个串口就可以使用了
底板版本:v_2.1 及以后的版本。
1.1 修改 Android.mk 文件
在源码目录使用“vi hardware/imx/Android.mk”命令打开 Android.mk 文件。如下图。并修改第一行为
:common_imx_dirs := libsensors lights wlan libbt-ath

保存,退出。
1.2 删除 GPS 关键字
在修改完上述步骤之后,还需要将
iTOP-iMX6_android4.4.2/out/target/product/topeet_6dq 目录下,有 GPS 关键字的目录删掉,然后重新编译,否则修改不会生效。
使用“cd out/target/product/topeet_6dq”命令进入该目录。使用“rm -rfsystem/lib/hw/gps.SABRESD.so”、“rm -rf obj/lib

完成后,在源码目录使用“./build_android.sh”命令编译镜像。最终在
out/target/product/topeet_6dq 目录下生成镜像。把镜像烧写进开发板。
1.3 串口测试
使用“adb install serialtest.apk”命令将提供的串口测试 apk 安装至开发板

打开串口助手。设置波特率和串口号。如下图。(串口号根据自己情况做修改,这里取消
掉了 HEX 显示和发送,选中了定时发送)

打开开发板上的 apk。点击“RECV”按钮。开发板接受到 PC 端发送的数据,如下图。

点击“SEND”按钮,在 PC 端接受到开发板刚发送的数据。如下图

测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