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电路仿真的疑问,输入电流是交流可以直流不行

楼主(2018-12-26):
比例电路 加法、减法电路 为什么输入电压是交流的可以仿真
换成直流电源,仿真结果完全不一样呢?

网友A:
换成直流电压是多少?是否运算值超过了运放的上下轨电压?

网友B:
直流电压应该也可以啊,运放器没有交流直流之分啊

网友C:
你运放仿真的时候,负极有没有连接?!

网友D:
交直流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