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对一些关系不是很清楚,求助大神

楼主(2018-12-26):
  刚学单片机,对一些关系不是很清楚。
  想做这个“实现数码管显示“1314521”数字, 每次显示1个数字,直至依次显示完毕。然后加快数字切换速度,再依次显示一遍。数字切换速度分档,用定时器控制, 然后每次显示2个数字,直至依次显示完毕。按照这个规律,最后一次同时显示所有数字”
  希望有人可以帮忙

网友A:
你要一起显示1314521的话,就要用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方法,送出两路信号,一路是段码,一路是位选,利用人眼的暂留效应,从而呈现预订效果

网友A:
这个要用数码管动态显示,输入两路信号,一路段码,一路位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一起显示1314521的话,就要用数码管动态显示的方法,送出两路信号,一路是段码,一路是位选,利用人眼 ...

但是不会结合定时器

网友B:
将定时器的值设成变量的,显示完一遍将变量--不就OK了,只要是数值都能设成变量完,也可用数组,也可用指针

网友C:
楼主应该先理清定时器与切换速度的关系,定时器去看一下,不算复杂,关键是为切换速度设一个标志位,标志位越小,切换速度应该越快,剩下的就是数码管的问题了,楼上的同志都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D:
用定时器进行控制,并使用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