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30温湿度传感器 STM32F103 IIC程序源码

楼主(2018-12-26):
1、程序功能

       程序成功读取到SHT30的温湿度数据后,通过单片机的 串口1 将测得的温湿度数据打印出来。(注:程序中有4个warning,无需理会)

2、硬件连接

                         单片机                 SHT30模块

                          PB14    ----------     SDA

                          PB13    ----------     SCL

声明:程序是在 原子哥的例程--实验4 串口实验 基础上修改的,感谢原子哥为大家提供了诸多stm32教程和例程。

//=============================================================================
//    S E N S I R I O N   AG,  Laubisruetistr. 50, CH-8712 Staefa, Switzerland
//=============================================================================
// Project   :  SHT3x Sample Code (V1.1)
// File      :  sht3x.c (V1.1)
// Author    :  RFU
// Date      :  6-Mai-2015
// Controller:  STM32F100RB
// IDE       :  礦ision V5.12.0.0
// Compiler  :  Armcc
// Brief     :  Sensor Layer: Implementation of functions for sensor access.
//=============================================================================

//-- Includes -----------------------------------------------------------------
#include "sht3x.h"
#include "i2c_hal.h"

//-- Defines ------------------------------------------------------------------
// Generator polynomial for CRC
#define POLYNOMIAL  0x131 // P(x) = x^8 + x^5 + x^4 + 1 = 100110001

//=============================================================================
// IO-Pins                            /* -- adapt the defines for your uC -- */
//-----------------------------------------------------------------------------
// Reset on port B, bit 12
#define RESET_LOW()  (GPIOB->BSRR = 0x10000000) // set Reset to low
#define RESET_HIGH() (GPIOB->BSRR = 0x00001000) // set Reset to high

// Alert on port B, bit 10
#define ALERT_READ   (GPIOB->IDR  & 0x0400)     // read Alert
//=============================================================================

//-- Global variables ---------------------------------------------------------
static u8t _i2cAddress; // I2C Address

//-- Static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etError SHT3X_WriteAlertLimitData(ft humidity, ft temperature);
static etError SHT3X_ReadAlertLimitData(ft* humidity, ft* temperature);
static etError SHT3X_StartWriteAccess(void);
static etError SHT3X_StartReadAccess(void);
static void SHT3X_StopAccess(void);
static etError SHT3X_WriteCommand(etCommands command);
static etError SHT3X_Read2BytesAndCrc(u16t* data, etI2cAck finaleAckNack,
                                      u8t timeout);
static etError SHT3X_Write2BytesAndCrc(u16t data);
static u8t SHT3X_CalcCrc(u8t data[], u8t nbrOfBytes);
static etError SHT3X_CheckCrc(u8t data[], u8t nbrOfBytes, u8t checksum);
static ft SHT3X_CalcTemperature(u16t rawValue);
static ft SHT3X_CalcHumidity(u16t rawValue);
static u16t SHT3X_CalcRawTemperature(ft temperature);
static u16t SHT3X_CalcRawHumidity(ft humidity);

//-----------------------------------------------------------------------------
void SHT3X_Init(u8t i2cAddress)          /* -- adapt the init for your uC -- */
{
  // init I/O-pins
  RCC->APB2ENR |= 0x00000008;  // I/O port B clock enabled

  // Alert on port B, bit 10
  GPIOB->CRH   &= 0xFFFFF0FF;  // set floating input for Alert-Pin
  GPIOB->CRH   |= 0x00000400;  //

  // Reset on port B, bit 12
  GPIOB->CRH   &= 0xFFF0FFFF;  // set push-pull output for Reset pin
  GPIOB->CRH   |= 0x00010000;  //
  RESET_LOW();

  I2c_Init(); // init I2C
  SHT3X_SetI2cAdr(i2cAddress);

  // release reset
  RESET_HIGH();
}

//-----------------------------------------------------------------------------
void SHT3X_SetI2cAdr(u8t i2cAddress)
{
  _i2cAddress = i2cAddress;
}

//-----------------------------------------------------------------------------
etError SHT3x_ReadSerialNumber(u32t* serialNumber)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serialNumWords[2];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write "read serial number" command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EAD_SERIALNBR);
  // if no error, start read 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first serial number wor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serialNumWords[0], ACK, 100);
  // if no error, read second serial number wor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serialNumWords[1], NACK, 0);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calc serial number as 32-bit integer
  if(error == NO_ERROR)
  {
    *serialNumber = (serialNumWords[0] << 16) | serialNumWords[1];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ReadStatus(u16t* status)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read status"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EAD_STATUS);
  // if no error, start read 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statu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status, NACK, 0);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ClearAllAlertFlags(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clear status register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CLEAR_STATUS);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ft* temperature, ft* humidity,
                             etRepeatability repeatability, etMode mode,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switch(mode)
  {
    case MODE_CLKSTRETCH: // get temperature with clock stretching mode
      error = SHT3X_GetTempAndHumiClkStretch(temperature, humidity,
                                             repeatability, timeout);
      break;
    case MODE_POLLING:    // get temperature with polling mode
      error = SHT3X_GetTempAndHumiPolling(temperature, humidity,
                                          repeatability, timeout);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ClkStretch(ft* temperature, ft* humidity,
                                       etRepeatability repeatability,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16t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
  if(error == NO_ERROR)
  {
    // start measurement in clock stretching mode
    // us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repeatability, the corresponding command
    switch(repeatability)
    {
      case REPEATAB_LOW: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CLOCKSTR_L);
        break;
      case REPEATAB_MEDIUM: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CLOCKSTR_M);
        break;
      case REPEATAB_HIGH: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CLOCKSTR_H);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

  // if no error, start read 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temperature raw value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Temp, ACK, timeout);
  // if no error, read humidity raw value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Humi, NACK, 0);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癈 and humidity in %RH
  if(error == NO_ERROR)
  {
    *temperature = SHT3X_CalcTemperature(rawValueTemp);
    *humidity = SHT3X_CalcHumidity(rawValueHumi);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TempAndHumiPolling(ft* temperature, ft* humidity,
                                    etRepeatability repeatability,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16t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
  if(error == NO_ERROR)
  {
    // start measurement in polling mode
    // us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repeatability, the corresponding command
    switch(repeatability)
    {
      case REPEATAB_LOW: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OLLING_L);
        break;
      case REPEATAB_MEDIUM: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OLLING_M);
        break;
      case REPEATAB_HIGH: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OLLING_H);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

  // if no error, wait until measurement ready
  if(error == NO_ERROR)
  {
    // poll every 1ms for measurement ready until timeout
    while(timeout--)
    {
      // check if the measurement has finished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 if measurement has finished -> exit loop
      if(error == NO_ERROR) break;

      // delay 1ms
      DelayMicroSeconds(1000);
    }

    // check for timeout error
    if(timeout == 0) error = TIMEOUT_ERROR;
  }

  // if no error, read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raw values
  if(error == NO_ERROR)
  {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Temp, ACK, 0);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Humi, NACK, 0);
  }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癈 and humidity in %RH
  if(error == NO_ERROR)
  {
    *temperature = SHT3X_CalcTemperature(rawValueTemp);
    *humidity = SHT3X_CalcHumidity(rawValueHumi);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StartPeriodicMeasurment(etRepeatability repeatability,
                                      etFrequency frequency)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start periodic measurement
  if(error == NO_ERROR)
  {
    // use depending on the required repeatability and frequency,
    // the corresponding command
    switch(repeatability)
    {
      case REPEATAB_LOW: // low repeatability
        switch(frequency)
        {
          case FREQUENCY_HZ5:  // low repeatability,  0.5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05_L);
            break;
          case FREQUENCY_1HZ:  // low repeatability,  1.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_L);
            break;
          case FREQUENCY_2HZ:  // low repeatability,  2.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2_L);
            break;
          case FREQUENCY_4HZ:  // low repeatability,  4.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4_L);
            break;
          case FREQUENCY_10HZ: // low repeatability, 10.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0_L);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break;

      case REPEATAB_MEDIUM: // medium repeatability
        switch(frequency)
        {
          case FREQUENCY_HZ5:  // medium repeatability,  0.5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05_M);
                        break;
          case FREQUENCY_1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1.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_M);
                        break;
          case FREQUENCY_2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2.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2_M);
                        break;
          case FREQUENCY_4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4.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4_M);
                        break;
          case FREQUENCY_10HZ: // medium repeatability, 10.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0_M);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break;

      case REPEATAB_HIGH: // high repeatability
        switch(frequency)
        {
          case FREQUENCY_HZ5:  // high repeatability,  0.5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05_H);
            break;
          case FREQUENCY_1HZ:  // high repeatability,  1.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_H);
            break;
          case FREQUENCY_2HZ:  // high repeatability,  2.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2_H);
            break;
          case FREQUENCY_4HZ:  // high repeatability,  4.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4_H);
            break;
          case FREQUENCY_10HZ: // high repeatability, 10.0 Hz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MEAS_PERI_10_H);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break;
      default:
        error |= PARM_ERROR;
        break;
    }
  }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ReadMeasurementBuffer(ft* temperature, ft* humidity)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rawValueTemp; // temperature raw value from sensor
  u16t     rawValueHumi; // humidity raw value from senso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read measurement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FETCH_DATA);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Temp, ACK, 0);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rawValueHumi, NACK, 0);

  // if no error,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癈 and humidity in %RH
  if(error == NO_ERROR)
  {
    *temperature = SHT3X_CalcTemperature(rawValueTemp);
    *humidity = SHT3X_CalcHumidity(rawValueHumi);
  }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EnableHeater(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heater enable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HEATER_ENABLE);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DisableHeater(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if no error, write heater disable command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HEATER_DISABLE);

  SHT3X_StopAccess();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SetAlertLimits(ft humidityHighSet,   ft temperatureHighSet,
                             ft humidityHighClear, ft temperatureHighClear,
                             ft humidityLowClear,  ft temperatureLowClear,
                             ft humidityLowSet,    ft temperatureLowSe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 write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high set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W_AL_LIM_H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AlertLimitData(humidityHighSet,
                                                          temperatureHighSet);
  SHT3X_Stop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
    // write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high clea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W_AL_LIM_HC);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AlertLimitData(humidityHighClear,
                                                            temperatureHighClear);
    SHT3X_StopAccess();
  }

  if(error == NO_ERROR)
  {
    // write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low clea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W_AL_LIM_LC);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AlertLimitData(humidityLowClear,
                                                            temperatureLowClear);
    SHT3X_StopAccess();
  }

  if(error == NO_ERROR)
  {
    // write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low set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W_AL_LIM_L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AlertLimitData(humidityLowSet,
                                                            temperatureLowSet);
    SHT3X_StopAccess();
  }

  return error;
}

//-----------------------------------------------------------------------------
etError SHT3X_GetAlertLimits(ft* humidityHighSet,   ft* temperatureHighSet,
                             ft* humidityHighClear, ft* temperatureHighClear,
                             ft* humidityLowClear,  ft* temperatureLowClear,
                             ft* humidityLowSet,    ft* temperatureLowSe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 read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high set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_AL_LIM_H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AlertLimitData(humidityHighSet,
                                                         temperatureHighSet);
  SHT3X_Stop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
    // read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high clea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_AL_LIM_HC);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AlertLimitData(humidityHighClear,
                                                           temperatureHighClear);
    SHT3X_StopAccess();
  }

  if(error == NO_ERROR)
  {
    // read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low clear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_AL_LIM_LC);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AlertLimitData(humidityLowClear,
                                                           temperatureLowClear);
    SHT3X_StopAccess();
  }

  if(error == NO_ERROR)
  {
    // read humidity & temperature alter limits, low set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R_AL_LIM_L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StartReadAccess();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ReadAlertLimitData(humidityLowSet,
                                                           temperatureLowSet);
    SHT3X_StopAccess();
  }

  return error;
}

//-----------------------------------------------------------------------------
bt SHT3X_ReadAlert(void)
{
  // read alert pin
  return (ALERT_READ != 0) ? TRUE : FALSE;
}

//-----------------------------------------------------------------------------
etError SHT3X_SoftReset(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error = SHT3X_StartWriteAccess();

  // write reset command
  error |= SHT3X_WriteCommand(CMD_SOFT_RESET);

  SHT3X_StopAccess();

  // if no error, wait 50 ms after reset
  if(error == NO_ERROR) DelayMicroSeconds(50000);

  return error;
}

//-----------------------------------------------------------------------------
void SHT3X_HardReset(void)
{
  // set reset low
  RESET_LOW();

  // wait 100 ms
  DelayMicroSeconds(100000);

  // release reset
  RESET_HIGH();

  // wait 50 ms after reset
  DelayMicroSeconds(50000);
}

//-----------------------------------------------------------------------------
static etError SHT3X_WriteAlertLimitData(ft humidity, ft temperature)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i16t rawHumidity;
  i16t rawTemperature;

  if((humidity < 0.0f) || (humidity > 100.0f)
  || (temperature < -45.0f) || (temperature > 130.0f))
  {
    error = PARM_ERROR;
  }
  else
  {
    rawHumidity    = SHT3X_CalcRawHumidity(humidity);
    rawTemperature = SHT3X_CalcRawTemperature(temperature);

    error = SHT3X_Write2BytesAndCrc((rawHumidity & 0xFE00) | ((rawTemperature >> 7) & 0x001FF));
  }

  return error;
}

//-----------------------------------------------------------------------------
static etError SHT3X_ReadAlertLimitData(ft* humidity, ft* temperature)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16t     data;

  error = SHT3X_Read2BytesAndCrc(&data, NACK, 0);

  if(error == NO_ERROR)
  {
    *humidity = SHT3X_CalcHumidity(data & 0xFE00);
    *temperature = SHT3X_CalcTemperature(data << 7);
  }

  return error;
}

//-----------------------------------------------------------------------------
static etError SHT3X_StartWriteAccess(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 write a start condition
  I2c_StartCondition();

  // write the sensor I2C address with the write flag
  error = I2c_WriteByte(_i2cAddress << 1);

  return error;
}

//-----------------------------------------------------------------------------
static etError SHT3X_StartReadAccess(voi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 write a start condition
  I2c_StartCondition();

  // write the sensor I2C address with the read flag
  error = I2c_WriteByte(_i2cAddress << 1 | 0x01);

  return error;
}

//-----------------------------------------------------------------------------
static void SHT3X_StopAccess(void)
{
  // write a stop condition
  I2c_StopCondition();
}

//-----------------------------------------------------------------------------
static etError SHT3X_WriteCommand(etCommands command)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 write the upper 8 bits of the command to the sensor
  error  = I2c_WriteByte(command >> 8);

  // write the lower 8 bits of the command to the sensor
  error |= I2c_WriteByte(command & 0xFF);

  return error;
}

//-----------------------------------------------------------------------------
static etError SHT3X_Read2BytesAndCrc(u16t* data, etI2cAck finaleAckNack,
                                      u8t timeout)
{
  etError error;    // error code
  u8t     bytes[2]; // read data array
  u8t     checksum; // checksum byte

  // read two data bytes and one checksum byte
                        error = I2c_ReadByte(&bytes[0], ACK, timeout);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I2c_ReadByte(&bytes[1], ACK, 0);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I2c_ReadByte(&checksum, finaleAckNack, 0);

  // verify checksum
  if(error == NO_ERROR) error = SHT3X_CheckCrc(bytes, 2, checksum);

  // combine the two bytes to a 16-bit value
  *data = (bytes[0] << 8) | bytes[1];

  return error;
}

//-----------------------------------------------------------------------------
static etError SHT3X_Write2BytesAndCrc(u16t data)
{
……………………

网友A(2021-04-06):
请问你看过传感的手册吗?
不用等待ACK吗?
不用配置IIC的方向吗

网友B(2021-05-11):
这篇文章很详细,很容易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