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产生占空比可调的PWM波频率问题

楼主(2018-12-26):
AT89S52单片机产生1KHZ频率的PWM方波,占空比可调,为什么在Proteus仿真频率只有200HZ
产生的方波经过驱动给MOSFET开关做Boost升压电路
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ime;
uchar code table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count;        //定义占空比
sbit PWM=P3^0;      //P3^0口输出PWM
sbit key_start=P3^2; //开始键
sbit key_stop=P3^3;         //停止键
sbit key_add=P3^4;   //增加占空比的按键 的I/O口
sbit key_dec=P3^5;   //减少占空比的按键 的I/O口

/************函数声明**************/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Add();          //增加占空比
void Dec();           //减少占空比
void timer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display_pwm();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r0_init();
        delayxms(5);
        while(1)
        {

                display_pwm();
                Start();
                Stop();
                 Add();
                Dec();
                }
}

/****************延时处理**********************/

void delayxms(uint z) //延时xms程序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Start()  //开始键
{
        if(key_start==0)
        {
                delayxms(2);
                if(key_start==0)
                {
                        count=50;
                  EA=1;
                }
                while(!key_start);
        }
}
void Stop()                //停止键
{
        if(key_stop==0)
        {
                delayxms(2);
                if(key_stop==0)
                {
                        count=0;
                        EA=0;
                }
                while(!key_stop);
        }
}

void Add()  //增加占空比
{
        if(key_add==0)
        {
                delayxms(1); //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add==0)
                {
                        count+=5;        //每按一次加速按键占空比加0.05
                if(count>=90)            //限定占空比上限
                {
                        count=90;
                }
                }
                while(!key_add);
  }
}
void Dec()//减少占空比
{
        if(key_dec==0)
        {
                delayxms(1);//此处时间不能太长,否者会的中断产生冲突
                if(key_dec==0)
                {

                        count-=5;                 //每按一次减速按键占空比减0.05
                if(count<=10)    //限定占空比下限
                {
                        count=10;
                }
}
                while(!key_dec);
   }
}
void display_pwm()
{
                uchar shi,ge;
                shi=count/10;
                ge=count%10;

                P2=0xfe;
                P1=table[shi];
                delayxms(1);
                P2=0xff;
                P1=0x00;

                P2=0xfd;
                P1=table[ge];
                delayxms(1);
                P2=0xff;
                P1=0x0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于方式1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TR0=1;
        ET0=1;
//        EA=1;
}
/**************定时0中断处理******************/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TR0=0;    //设置定时器初值期间,关闭定时器
        TH0=(65536-1)/256;
        TL0=(65536-1)%256;
        TR0=1;
        time++;
        if(time<count)          //count为占空比
        {
                PWM=1;           //输出高电平
          }
        else
                PWM=0;
        if(time>=100)
        {
        time=0;
          }
//        display_p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