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学生成绩管理系统设计Word格式报告文档

楼主(2018-12-26):
  • 概要设计
  • 题目简述
此程序为一个学生学籍管理系统,用户可以在程序开始运行时选择学生人数和课程人数,在输入之后便可进行操作, 计算每科的总成绩、平均成绩,计算每个人的总成绩、平均成绩,按分数排序,按学号排序,通过学号搜索信息,通过姓名搜索信息,各科成绩分析,列出所有人员信息 等功能。
2.功能模块图
  • . 选择学生人数和课程人数
  • . 计算每科的总成绩、平均成绩
  • . 计算每个人的总成绩、平均成绩
  • . 按分数排序
  • .按学号排序
  • . 通过学号搜索信息
  • . 通过姓名搜索信息
  • . 各科成绩分析
  • . 列出所有人员信息
2.详细流程
     首先定义结构体存放学生的基本属性
//结构体的定义,表示每个学生的信息
typedef struct                            //定义了一个名字叫做student的结构体
{
              int school_number;              //学号
              char name[128];                            //姓名
              float object[128];              //科目
              float total_sort;              //总成绩
              float average_sort;              //平均成绩
}student;
接着定义了四个全局变量
//定义了四个全局变量
int how_many_people;                            //多少人
int how_many_object;                            //多少科
student theClass[30],temp;              //结构体数组,表示多少个人,30可以换,temp交换用的一个结构体
char anything;                                                        //记录任意键的变量名
接着定义十个函数分别完成各个的功能,每个参数引入的形式参数
void how_many_people_and_object();
//一共几人几科
void input_record_manually();
//输入信息依次输入学生名字以及课程科目平均成绩
void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course();              //计算每科的总成绩平均成绩 运用两个for循环统计每个科目的每个人的信息相加求出总和,除以人数求出平均值
void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student();                            //计算每个人的总成绩平均成绩,由结构体直接读出来
voidSort_in_descending_order_by_total_score_of_every_student();//按总成绩排名
用冒泡排序 将第一个元素与之后的n个元素比较,如果有比第一个元素大的元素则将其置换,继续比较,则一次比较完毕,最后一个元素是最大的,再将第二个元素与n-1个元素比较重复过程。
void Sort_in_ascending_order_by_number();              //按学号大小排名用冒泡排序 将第一个元素与之后的n个元素比较,如果有比第一个元素大的元素则将其置换,继续比较,则一次比较完毕,最后一个元素是最大的,再将第二个元素与n-1个元素比较重复过程。
void Search_by_number();//通过学号来搜索
void Search_by_name();//通过姓名来搜索
void Statistic_analysis_for_every_course();//分析各科成绩
void List_record();//列出信息
流程图:
  • 程序代码

#include<stdio.h>                            //C语言的头文件
#include<windows.h>                            //windows的头文件
#include<conio.h>                            //控制台输入输出头文件
#include<time.h>                            //时间的头文件
void how_many_people_and_object();                                                                                                    //一共几人几科
void input_record_manually();                                                                                                    //输入信息
void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course();                            //计算每科的总成绩平均成绩
void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student();                            //计算每个人的总成绩平均成绩
void Sort_in_descending_order_by_total_score_of_every_student();//按总成绩排名
void Sort_in_ascending_order_by_number();                                                                                    //按学号大小排名
void Search_by_number();                                                                                                    //通过学号来搜索
void Search_by_name();                                                                                                    //通过姓名来搜索
void Statistic_analysis_for_every_course();                                                                                    //分析各科成绩
void List_record();                                                                                                    //列出信息

//结构体的定义,表示每个学生的信息
typedef struct                            //定义了一个名字叫做student的结构体
{
              int school_number;              //学号
              char name[128];                            //姓名
              float object[128];              //科目
              float total_sort;              //总成绩
              float average_sort;              //平均成绩
}student;

//定义了四个全局变量
int how_many_people;                            //多少人
int how_many_object;                            //多少科
student theClass[30],temp;              //结构体数组,表示多少个人,30可以换,temp交换用的一个结构体
char anything;                                                        //记录任意键的变量名

//函数的定义
void how_many_people_and_object()
{
              printf("请输入学生人数:");
              scanf("%d",&how_many_people);
              printf("请输入总科目:");
              scanf("%d",&how_many_object);
}
void input_record_manually()
{
              char ch;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printf("请输入第 %d 个人的姓名:",i+1);
                            scanf("%s",&theClass[i].name);

                            printf("请输入第 %d 个人的学号:",i+1);
                            scanf("%d",&theClass[i].school_number);

                            float  sum=0;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printf("请输入第 %d 个人的第 %d 科成绩:",i+1,j+1);
                                          scanf("%f",&theClass[i].object[j]);

                                          sum=sum+theClass[i].object[j];
                                          theClass[i].total_sort=sum;
                                          theClass[i].average_sort=theClass[i].total_sort/how_many_object;
                            }
                            printf("总成绩:              %.2f\n",theClass[i].total_sort);
                            printf("平均成绩:              %.2f\n",theClass[i].average_sort);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course()
{
              char ch;
              float total_sum=0;
              float average_sum=0;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total_sum = theClass[i].object[j] + total_sum;
                                          average_sum = total_sum / how_many_people;
                            }
                            printf("第 %d 科的总成绩:%.2f                            平均成绩:%.2f\n",j+1,total_sum,average_sum);
                            total_sum=0;
                            average_sum=0;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student()
{
              char ch;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printf("%s              的总成绩: %.2f              平均成绩: %.2f\n",theClass[i].name,theClass[i].total_sort,theClass[i].average_sort);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Sort_in_descending_order_by_total_score_of_every_student()
{
              char ch;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冒泡排序
              {
                            for(int j=i+1;j<how_many_people;j++)
                            {
                                          if(theClass[i].total_sort<theClass[j].total_sort)
                                          {
                                                        temp=theClass[i];
                                                        theClass[i]=theClass[j];
                                                        theClass[j]=temp;
                                          }
                            }
              }
              for(int ii=0;ii<how_many_people;ii++)
              {
                            printf("第%d名:%s--%.2f\n",ii+1,theClass[ii].name,theClass[ii].total_sort);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Sort_in_ascending_order_by_number()
{
              char ch;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for(int j=i+1;j<how_many_people;j++)
                            {
                                          if(theClass[i].school_number>theClass[j].school_number)
                                          {
                                                        temp=theClass[i];
                                                        theClass[i]=theClass[j];
                                                        theClass[j]=temp;
                                          }
                            }
              }
              for(int ii=0;ii<how_many_people;ii++)
              {
                            printf("%d--%s--%.2f\n",theClass[ii].school_number,theClass[ii].name,theClass[ii].total_sort);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Search_by_number()
{
              char ch;
              int number;
              printf("请输入学号:");
              scanf("%d",&number);
              system("cls");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if(number - theClass[i].school_number == 0)
                            {
                                          printf("姓名:%s\n",theClass[i].name);
                                          printf("学号:%d\n",theClass[i].school_number);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printf("第 %d 科成绩:%.2f\n",j+1,theClass[i].object[j]);
                                          }
                                          printf("总成绩:%.2f\n平均成绩:%.2f\n\n",theClass[i].total_sort,theClass[i].average_sort);
                            }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Search_by_name()
{
              char ch;
              char n[128];
              printf("请输入姓名:");
              scanf("%s",&n);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if(strcmp(n,theClass[i].name)==0)
                            {
                                          printf("姓名:%s\n",theClass[i].name);
                                          printf("学号:%d\n",theClass[i].school_number);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printf("第 %d科成绩:%.2f\n",j+1,theClass[i].object[j]);
                                          }
                                          printf("总成绩:%.2f\n平均成绩:%.2f\n",theClass[i].total_sort,theClass[i].average_sort);
                            }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Statistic_analysis_for_every_course()
{
              char ch;
              float a[6][6]={0};                            //第几科的第几类成绩(优良中差及不及),最大为6课,可以改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if(theClass[i].object[j]>=90  &&  theClass[i].object[j]<=100)
                                                        a[j][0]++;
                                          else if(theClass[i].object[j]>=80  &&  theClass[i].object[j]<=89)
                                                        a[j][1]++;
                                          else if(theClass[i].object[j]>=70  &&  theClass[i].object[j]<=79)
                                                        a[j][2]++;
                                          else if(theClass[i].object[j]>=60  &&  theClass[i].object[j]<=69)
                                                        a[j][3]++;
                                          else
                                                        a[j][4]++;
                            }
              }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printf("第 %d 科优秀的人数是:%.2f 所占百分比是:%.0f %%\n",j+1,a[j][0],a[j][0]/how_many_people*100);
                            printf("第 %d 科良好的人数是:%.2f 所占百分比是:%.0f %%\n",j+1,a[j][1],a[j][1]/how_many_people*100);
                            printf("第 %d 科中等的人数是:%.2f 所占百分比是:%.0f %%\n",j+1,a[j][2],a[j][2]/how_many_people*100);
                            printf("第 %d 科及格的人数是:%.2f 所占百分比是:%.0f %%\n",j+1,a[j][3],a[j][3]/how_many_people*100);
                            printf("第 %d 科不及的人数是:%.2f 所占百分比是:%.0f %%\n\n",j+1,a[j][4],a[j][4]/how_many_people*100);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void List_record()
{
              char ch;
              for(int i=0;i<how_many_people;i++)
              {
                            printf("%s\n",theClass[i].name);
                            printf("%d号\n",theClass[i].school_number);

                            for(int j=0;j<how_many_object;j++)
                            {
                                          printf("第 %d 科成绩:%.2f\n",j+1,theClass[i].object[j]);
                            }
                            printf("总成绩:%.2f\n平均成绩:%.2f\n\n",theClass[i].total_sort,theClass[i].average_sort);
              }
              printf("任意键返回主菜单");
              ch=getche();
}

//主函数
int main()
{
              int choise;

              printf("学生成绩管理系统\n\n");
              how_many_people_and_object();

              part:
              system("cls");
              printf("1.Input record manually\n");
              printf("2.Calculate total and average score of every course\n");
              printf("3.Calculate total and average score of every student\n");
              printf("4.Sort in descending order by total score of every student\n");
              printf("5.Sort in ascending order by number\n");
              printf("6.Search by number\n");
              printf("7.Search by name\n");
              printf("8.Statistic analysis for every course\n");
              printf("9.List record\n");
              printf("0.Exit\n");
              printf("Please input your choice:");
              scanf("%d",&choise);
              if(choise==1)
                            {
                                          system("cls");
                                          input_record_manually();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2)
                            {
                                          system("cls");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course();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3)
                            {
                                          system("cls");
                                          Calculate_total_and_average_score_of_every_student();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4)
                            {
                                          system("cls");
                                          Sort_in_descending_order_by_total_score_of_every_student();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5)
                            {
                                          system("cls");
                                          Sort_in_ascending_order_by_number();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6)
                            {
                                          system("cls");
                                          Search_by_number();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7)
                            {
                                          system("cls");
                                          Search_by_name();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8)
                            {
                                          system("cls");
                                          Statistic_analysis_for_every_course();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9)
                            {
                                          system("cls");
                                          List_record();
                                          goto part;
                            }
              else if(choise==0)
                            return 0;
              else
                            ;
return 0;
}

4.技术关键和设计心得
在这次课程设计中,我们首先对系统的整体功能进行了构思,然后用结构化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将整个系统清楚的划分为几个模块,再根据每个模块的功能编写代码。而且尽可能的将模块细分,最后在进行函数的调用。我们在函数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不仅用到了for循环、while循环和switch语句,还用到了函数之间的调用(包括递归调用)。由于我们是分工编写代码,最后需要将每个人的代码放到一起进行调试。因为我们每个人写的函数的思想不都一样,所以在调试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困难,但经过我们耐心的修改,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成功了!

学生学籍管理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