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实现这个波形的数电电路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楼主:
求大佬给个能实现这个波形的数电电路,或者给个可以实现这种波形处理的电路的思路也行,拜谢大佬

网友A(2018-12-27):
这个用单片机可以轻松实现,如果用硬件电路,可以试试用微分电容加钳位二极管,来凸显正跳变而忽略负跳变,然后利用开关电路对某个电容进行"快充慢放"操作,再用运放比较器功能采样这个电容的电压来决定输出.

网友B:
用“单稳”即可。

网友C:
555芯片,单稳态电路,数电书上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55芯片,单稳态电路,数电书上有

我仿真过单稳态,输出波形不行,输出正跳变结束以后就变成时间很短的方波了,看着就好像同时高低电平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单片机可以轻松实现,如果用硬件电路,可以试试用微分电容加钳位二极管,来凸显正跳变而忽略负跳变,然后 ...

没看懂...hh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单稳”即可。

我仿过单稳...延时结束后的波形不理想...

网友E:
单稳态电路4098

网友D:
我查了下4098的信息,他都是脉冲控制...我这个过来变成高电平了就,直到复位它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使用文氏桥来生成正弦波,再通过比较器生成方波,而输入信号可以作为三极管的开关信号,,具体参数需要自行计算,用proteus仿真效果不理想,文氏桥是用硬件噪声来产出正玄波,而proteus中的器件比较理想,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来共同进步

网友A:
见附件的电路,取值我没有进行严格的计算.当输入正跳变瞬间,C1相当于短路,从而Q导通,C2充电,当C2电位高于电位器与运放反相端电位时,运放输出为上轨,当C2电位高当一定值时,Qbe反偏,Q截止,C2经R2放电,放电速度取决于R2的值.当C2电位低于电位器电位时,运放输出则为下轨.
调整R2和电位器都可以调整输出高的时间.

需要注意大多数三极管be反向电压都比较小,对C2充电也可以由1个NPN加个PNP组成达林顿管来进行,从而避免be反相电压的问题,输出也可以由一个跟随器加个迟滞比较器.其实最简单的实现方法还是用单片机,几行语句就搞定了.

网友A:
又想了想,仿真了下,大概是10MS,可以调电位器或者R11来调整.应该这个电路更简单实用点.

网友F:
网上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可以使用文氏桥来生成正弦波,再通过比较器生成方波,而输入信号可以作为三极管的开关信号,,具体参 ...

好的谢谢大佬,我也用proteus仿真了一下,发现正跳变来了以后输出波形虽然不理想但是应该能用,然后当输入信号复位以后,输出会有一个负跳变,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负跳变解决?

网友D:
老哥你这个图的输出波形太美...不忍直视你可以画下仿下试试
不会回复图片,就不给你看我的仿真结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想了想,仿真了下,大概是10MS,可以调电位器或者R11来调整.应该这个电路更简单实用点.

老哥,稳,我看着你这个图是用multisim仿真的,现下载了一个仿了下波形很理想,后期我在画进proteus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