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四路定时开关,汇编,c均可 ,要求有注释, 求帮助

楼主(2018-12-26):
3.四路定时开关
总体要求:基于51单片机设计一个定时开关用于定时控制四个回路的电源通断。
基本要求:
1.主要应用于定时控制四个回路的电源通断。
2.以当前时间为基准,以24小时为周期,可以任意设定哪个回路于某时刻开,到某时刻关。如可以设置第一个回路在8:30-11:30开,14:30-18:00开,其他时间段为关。
3.显示出四路开关的状态及剩余时间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9=P3^2;
sbit D10=P3^3;
sbit D11=P3^4;
sbit D12=P3^5;
sbit H1=P3^6;
sbit H2=P3^7;
sbit out1=P0^4;
sfr         P1M1=0x91;
sfr         P1M0=0x92;
bit sflag;
uchar num,shi,fen,k;
uchar shi1k,fen1k,shi2k,fen2k,shi3k,fen3k,shi4k,fen4k;
uchar shi1g,fen1g,shi2g,fen2g,shi3g,fen3g,shi4g,fen4g;
uchar s1;
unsigned int table1[]={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数组共阴数码管显示从0到9
unsigned int table2[]={0xf7,0xfb,0xfd,0xfe};        //数码管位定义
unsigned int table3[4]={0};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hi,unsigned char fen);
unsigned char key();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
{
        P1M0=0xff;
        P1M1=0x00;
        TMOD=0x10;
        TH1=0xd8;
        TL1=0xf0;
        EA=1;           //总中断
        ET1=1;     //定时器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while(1)
        {
                   if(s1==0)
                  {
                                  display(shi,fen);
                  }
                  k=key();
                  if(k==1)
                  {
                                  s1++;
                  }
                  if(s1!=0)
                  {
                            TR1=0;
                          if(s1==1)
                          {
                                          if(k==2) shi++;
                                        if(k==3) shi--;
                                        if(k==5) fen++;
                                        if(k==6) fen--;
                                        P2=0xfe;
                                        display(shi,fen);
                          }
                          if(s1==2)
                          {
                                          if(k==2) shi1k++;
                                        if(k==3) shi1k--;
                                        if(k==5) fen1k++;
                                        if(k==6) fen1k--;
                                        P2=0xfd;
                                        display(shi1k,fen1k);
                          }
                          if(s1==3)
                          {
                                          if(k==2) shi1g++;
                                        if(k==3) shi1g--;
                                        if(k==5) fen1g++;
                                        if(k==6) fen1g--;
                                        P2=0xff;
                                        display(shi1g,fen1g);
                          }
                          if(s1==4)
                          {
                                          if(k==2) shi2k++;
                                        if(k==3) shi2k--;
                                        if(k==5) fen2k++;
                                        if(k==6) fen2k--;
                                        P2=0xfb;
                                        display(shi2k,fen2k);
                          }
                          if(s1==5)
                          {
                                          if(k==2) shi2g++;
                                        if(k==3) shi2g--;
                                        if(k==5) fen2g++;
                                        if(k==6) fen2g--;
                                        P2=0xff;
                                        display(shi2g,fen2g);
                          }
                          if(s1==6)
                          {
                                          if(k==2) shi3k++;
                                        if(k==3) shi3k--;
                                        if(k==5) fen3k++;
                                        if(k==6) fen3k--;
                                        P2=0xf7;
                                        display(shi3k,fen3k);
                          }
                          if(s1==7)
                          {
                                          if(k==2) shi3g++;
                                        if(k==3) shi3g--;
                                        if(k==5) fen3g++;
                                        if(k==6) fen3g--;
                                        P2=0xff;
                                        display(shi3g,fen3g);
                          }
                          if(s1==8)
                          {
                                          if(k==2) shi4k++;
                                        if(k==3) shi4k--;
                                        if(k==5) fen4k++;
                                        if(k==6) fen4k--;
                                        P2=0xef;
                                        display(shi4k,fen4k);
                          }
                          if(s1==9)
                          {
                                          if(k==2) shi4g++;
                                        if(k==3) shi4g--;
                                        if(k==5) fen4g++;
                                        if(k==6) fen4g--;
                                        P2=0xff;
                                        display(shi4g,fen4g);
                          }
                          if(s1==10)
                          {
                                          s1=0;
                                        TR1=1;
                                                                                 sflag=1;
                          }
                  }
                  if(s1==0&&sflag==1)
                  {
                                  if(shi==shi1k&&fen==fen1k)        {out1=0; D9=0;}
                                if(shi==shi1g&&fen==fen1g)  { out1=1;D9=1;}
                                if(shi==shi2k&&fen==fen2k)         D10=0;
                                if(shi==shi2g&&fen==fen2g)         D10=1;
                                if(shi==shi3k&&fen==fen3k)         D11=0;
                                if(shi==shi3g&&fen==fen3g)         D11=1;
                                if(shi==shi4k&&fen==fen4k)         D12=0;
                                if(shi==shi4g&&fen==fen4g)         D12=1;
                  }
        }
}

unsigned char key()
{
                uchar temp1,temp2,k=0;
                P0=0xff;               //将P0口(列线)全部送高电平
                H1=0;
                H2=1;
                temp1=P0;               //读取P0口当前的状态赋给temp,例如为11011111
                temp1=temp1&0xe0;//将temp和0xe0进行与运算(11100000),结果为11000000
                if(temp1!=0xe0)        //如果temp不等于0xe0,则说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去抖操作
                        temp1=P0;                //再重复一次上述操作
                        temp1=temp1&0xe0;
                        if(temp1!=0xe0)
                        {
                                temp1=P0;
                                        //如果有按键按下,则将标志位置1?
                                switch(temp1)        //判断按下的是该行的第几列
                                {
                                        case 0xdf:k=1;break;    //11011111,第一行第一列
                                        case 0xbf: k=2;break;        //10111111,第一行,第二列
                                    case 0x7f: k=3;break;        //01111111,第一行,第三列
                                }
                                while(temp1!=0xe0)        //等待按键释放,只要结果不等于0xe0,则说明按键没有被释放
                                {
                                        temp1=P0;
                                        temp1=temp1&0xe0;
                                }
                        }
                }
                P0=0xff;        //将P0口(列线)全部送高电平
                H1=1;
                H2=0;
                temp2=P0;        //读取P0口当前的状态赋给temp,例如为11011111
                temp2=temp2&0xe0;//将temp和0xe0进行与运算(11100000),结果为11000000
                if(temp2!=0xe0)        //如果temp不等于0xe0,则说明有按键按下
                {
                        Delay10ms();        //延时去抖操作
                        temp2=P0;                //再重复一次上述操作
                        temp2=temp2&0xe0;
                        if(temp2!=0xe0)
                        {
                                temp2=P0;
                                switch(temp2)        //判断按下的是该行的第几列
                                {
                                        case 0xdf: k=4;break;        //11011111,第二行第一列
                                        case 0xbf:k=5;break;//10111111,第二行,第二列
                                        case 0x7f: k=6;break;//01111111,第二行,第三列
                                }
                                while(temp2!=0xe0)        //等待按键释放,只要结果不等于0xe0,则说明按键没有被释放
                                {
                                        temp2=P0;
                                        temp2=temp2&0xe0;
                                }
                        }
                }
          return k;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
{
        TH1=0xd8;
        TL1=0xf0;
    num++;
        if(num==100)//到了100次,1秒时间到,代表1分钟时间到
        {
                num=0;
                fen++;

      if(fen==60)//到60后清零
                {
                   fen=0;
                   shi++;
                   if(shi==24)
                           shi=0;
                }
        }
}

void Delay10ms()
{
  unsigned char i,j,g;
   for(i=0;i<5;i++)
   for(j=0;j<4;j++)
   for(g=0;g<248;g++);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shi,unsigned char fen)
{             unsigned char m;
              table3[0]=fen%10;
              table3[1]=fen/10;
                                table3[2]=shi%10;
              table3[3]=shi/10;
                                for(m=0;m<4;m++)
                                {
                                        P0=table2[m];P1=table1[table3[m]];
                                        Delay10ms();
                            }
              if(m==4)
                                 m=0;
}

网友B(2019-12-29):
请问,有仿真原理图吗,光有程序看不太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仿真原理图吗,光有程序看不太懂

请问有仿真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