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设计 有原理图,代码,元器件清单

楼主(2018-12-26):
这是我本学期初学51单片机做的实验流水灯,里面含有原理图,c51程序,和详细的实验原理,请大家指教

一、实验目的与要求

1. 了解单片机I/O口的工作原理。

2. 掌握51单片机的汇编指令。

3. 熟悉汇编程序开发,调试以及仿真环境。

二、实验环境:(硬件环境、软件环境)

硬件环境:焊锡丝若干, 电烙铁若干个,电脑一台,单片机开发板一块,数据线一根。

软件环境:Keilc 5编程软件,ISIS Professional仿真软件。

三、实验原理

通过更改P0口8位的高低电平,分别控制8个发光二极管的亮灭。具体的亮灭情况如下表:

P0口输出值十六进制

发光二极管灯亮灭情况

P0.0

P0.1
P0.2
P0.3
P0.4
P0.5
P0.6
P0.7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要实现“流水灯”效果,也就是需要将P0口的输出值发生以下变化: FE→FD→FB→F7→EF→DF→BF→7F→BF→DF→EF→F7→FB→FD→FE→......

实验内容

通过汇编指令对单片机I/O进行编程(本实验使用P0口),以控制八个发光二极管以一定顺序亮灭。(即流水灯效果)

仿真原理图:

编写程序:

元器件清单表:

名称

参数

数量

名称

参数

数量

万能板

9*15cm

1块

Led灯

-----

8个

STC80C51芯片

------

1块

电阻

200欧、1k

8个,2个

晶振

12MHz

1个

芯片底座

40P

1块

瓷片电容

30pF

2个

电解电容

22uF

1个

杜邦线

母对母

若干

排针

2.54mm

若干

USB接口

USB转TTL

1个

按键

-----

1个

五、实验步骤

1、在ISIS Professional仿真软件上画好仿真图。

2、在Keilc 5编程软件上编译好程序。

3、将Keilc 5软件生成的led.hex导入仿真图的51芯片中并运行,检查仿真实验效果。

4、仿真成功后焊接实物电路板。

5、电路板焊完后,通过单片机开发板将电脑上的程序烧录到80C51芯片中,将接好的usb接口通上电源,观察效果。

6、若电路板效果与理想不一致,找到原因,排查错误,直至成功为止。

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