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模块电路里面的c1和滑动变阻器R3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12-26):
这个是一个霍尔模块电路,里面的c1和滑动变阻器R3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A:
霍尔元件在磁场中,会有变化,在电路的配合下,可以形成一个电压从3脚输出,由于12脚接在0和5V,所以输出也在0-5V之间。不同的磁场环境会对应有不同的电压。将这个电压送到比较器U1A的输入+脚,与比较器2脚比较,而2脚的电压取决于R3。调节R3就可以在不同的磁场环境下,改变量灯LED1门槛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