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WM精确输出按键可调输出周期占空比1602显示程序

楼主(2018-12-26):
51PWM精确输出按键可调输出周期占空比,误差可以达到零点几以内。1602显示当前输出PWM周期占空比。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h"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0] =    {'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period[]="Period:";
unsigned char high[]="Duty:";
unsigned char disbuff[10];
unsigned int peri =1000;
unsigned int value=600; //初始占空比为60% 周期为1ms
sbit PWM=P2^1; //PWM输出口
sbit K1=P1^0; //占空比增加键
sbit K2=P1^1; //占空比减小键
sbit K3=P1^2; //周期增加键
sbit K4=P1^3; //周期减小键

void TimerInit()
{
        TMOD=0X11;

        TH0 = (unsigned int)(65536-peri)/256;
        TL0 = (unsigned int)(65536-peri)%256;     //1ms周期

        TH1 = (unsigned int)(65536-value)/256;
        TL1 = (unsigned int)(65536-value)%256;     //600us高电平时间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T1=1;

        TR0=1;//打开定时器
        TR1=0;//打开定时器

        EA=1;//打开总中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_Scan()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value+=20;        //占空比增加
                        if(value>=peri)
                        {
                                value=peri;
                        }
                }
                while(!K1);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value-=20;        //占空比减小
                        if(value<=0)
                        {

                                value=0;
                        }
                }
                while(!K2);
        }
if(K3==0)
        {
                delay(1000);
                if(K3==0)
                {
                        peri+=100;//周期增加100us
                }
                while(!K3);
        }
if(K4==0)
        {
                delay(1000);
                if(K4==0)
                {
                        peri-=100;        //周期减小100us
                }
                while(!K4);
        }

}

void main(void)
{

        InitLcd1602();
   TimerInit();

        while(1)
        {
                        int zhanbi;
                        Key_Scan();
      LcdShowStr(0,0,period);          //显示周期
      LcdShowStr(0,1,high);          //显示占空比

      disbuff[0]=peri/10000;
      disbuff[1]=peri%10000/1000;
      disbuff[2]=peri%1000/100;
                        disbuff[3]=peri%100/10;
                        disbuff[4]=peri%10;

                DisplayOneChar(7,0,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8,0,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9,0,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0,0,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11,0,ASCII[disbuff[4]]);

                DisplayOneChar(12,0,'u');
                DisplayOneChar(13,0,'s');

                zhanbi=(value/10*100)/(peri/10);
                disbuff[0]=zhanbi/10;
                disbuff[1]=zhanbi%10;
                DisplayOneChar(7,1,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8,1,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9,1,'%');

        }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 (unsigned int)(65536-peri+30)/256;  //加30弥补中断事件,具体可通过调节数值达到弥补效果
        TL0 = (unsigned int)(65536-peri+30)%256;   //通过改变peri改变周期大小
        PWM=1;
        TR1=1;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
        TH1 = (unsigned int)(65536-value+20)/256;         //加20弥补中断事件,具体可通过调节数值达到弥补效果
        TL1 = (unsigned int)(65536-value+20)%256;   //通过改变value改变占空比
        PWM=0;
        TR1=0;
}
//经示波器测定占空比误差百分之一左右通过自己调节弥补值大小可以达到误差百分之零点五以下

网友A:
可以外部产生方波 单片机解析并控制电机正反转吗

网友A:
可以用NE555电路产生方波给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NE555电路产生方波给单片机控制电机转动吗?

这样得不偿失,为什么不直接用单片机来控制?

网友C(2019-08-28):
哪位能下载的,可以发给我一份吗,谢谢。黑币不够了,我的邮箱3211131912@qq.com

网友C:
求一下电路图,顺便问一下,按照程序里的引脚定义接线后,下载程序后,为什么没有输出

网友D(2022-07-26):
很好。 这个代码可以用ADC采集过来的变量控制空占比。 实现自动调速。感谢

网友E:
main函数下初始化里少了这个代码导致1602不显示

        P1 &= 0xf0;                                        //屏蔽低四位

加上数码管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