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请教个单片机18b20写入一个字节问题

楼主:
18b20写入一个字节,形参dat为0xcc时,ds=dat&0x01;dat=dat>>1;在for循环中8次就能写入吗?
1次为1100 1100&0000 0001=0000 0000;
2次为0110 0110&0000 0001=0000 0000;
3次为0011 0011&0000 00001=0000 0001;这好像不太对吧?还请大师们指教啊

网友A(2018-12-27):
首先:你演算的过程是对的。
其次:你的理解是错的。
注意!!!!!——ds是一位一位一位,重要的事说三遍。
所以,你的八位数据,要八次才能写入,一次写入一位——最低位。
看看你的例子数据——11001100,不正是第一次写0,第二次写0,第三次写1嘛。

网友B:
纸上谈兵没啥用!打开你宝贵的电路图看看。看看!再看看!有嘛不同?
看数据传递,看数据传递的口,一个,就一个口!一个8位的字节用一个口怎么传,不要转成一个个位吗?再for8次。你说呢?  要记住这两个代码,dat=dat&0x01,dat=dat&0x80,一个分解,一个合并。后面凡一个口传数度据都要用到。像DS1302, 24C02, LCD12864(串行方式),红外等等等等

网友C:
都研究到内部了,你慢慢看啊,好多人都是拿api接口直接用的。你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研究到内部了,你慢慢看啊,好多人都是拿api接口直接用的。你厉害

不懂不用来瞎搅合!打搅别人讨论问题的氛围!不看电路图你能想到是个什么情况?搞研究不看硬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