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STM32,求推荐芯片。

楼主(2018-12-27):
想学STM32,但是某宝上面的学习版,有许多不同的芯片型号,所以想问一下哪一款型号的STM32芯片更适合初学者。

网友A:
STM32f103 我们学校初学就是交这个的 网上源码例程都很多

网友B:
stm32f103c8t6 最便宜的8块钱,可以学习freertos 其它的stm32的片子都差不多的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学习 STM32F407或者STM32F103

网友D:
用STM32f103 吧,再买个晓得系统板,一些外设,就可以学习了

网友E:
STM32F103C8T6,性价比最高

网友F:
STM32F103吧

网友G:
STM32F103

网友H:
买块F103的学习板吧,新手拿这个芯片入门比较好

网友I:
STM32F103C8T6,性价比最高,也很优秀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J:
stm32f103c8t6比较好上手,推荐。。。

网友K:
我也是,求推荐啊

网友L:
先从简单的入门吧   例如F0  F1 F4 F7 慢慢来

网友M:
stc89c52rc初学不怕烧(*^ワ^*)

网友N:
stm32f103c8t6

网友O:
f1比较基础,F4正常,f7应该是最新版本的了

网友M:
我也是新手,学长们说stc89c52rc比较合适我们用

网友P:
学习STM32F103,STM32F103资料多,先入门。后面再提高

网友Q:
STM32F103C8T6 入门板子

网友R:
入门用F103的为基础,正点原子或杜洋工作室的较好,资料多,讲解全面,特别是杜洋的有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