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stm32f103控制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代码

楼主(2018-12-27):
实习内容,有些细节没做好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TFT18.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GUI.h"

#define UART_RX_LEN                8
uint8_t USART2_Buffer[UART_RX_LEN]= {0};
//uint8_t Data_Receive[UART_RX_LEN]= {0};
uint8_t Sendbuf[UART_RX_LEN]={0};
int USART2_Rx=0;
double temperature=0;  //空气温度
double humidity=0;     //空气湿度
//uint8_t illumination; //光照强度
//uint8_t soil;         //土壤湿度
uint8_t Time_3s=0;
uint8_t Time_2s=0;
uint8_t ch;
char buffer[5];
char str[8];

static void SYS_init(void);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static void lcd(void);
static void kaiji(void);

int main()
{

        SYS_init();
    kaiji();
        while(1){
//        u8 buffer[5];
//        if(Time_2s==1){
//            Time_2s=0;
//            if (dht11_read_data(buffer)==0){
//                humidity = buffer[0] + buffer[1] / 10.0;        //空气湿度
//                temperature = buffer[2] + buffer[3]/10.0;     //空气温度
////                humidity=1.2;
////                temperature=3.5;
//                }
//            //在屏幕显示数据
//            lcd();

///****************数据处理*********************/
///*
// *回复报文格式         Data_Receive[0]                          Data_Receive[1]    Data_Receive[2]     Data_Receive[3]    Data_Receive[3]
// *         (1为空气温度,2为空气湿度,3为光照强度,4为土壤湿度)    数据十位           数据个位             数据十分位          数据百分位
// *
// */
//            Sendbuf[0]=2;               //标志位2位空气湿度
//            Sendbuf[1]=buffer[0]/10;    //湿度的十位
//            Sendbuf[2]=buffer[0]%10;    //湿度的个位
//            Sendbuf[4]=buffer[1]/10;    //湿度的十分位
//            Sendbuf[5]=buffer[1]%10;    //湿度的百分位
//        }
        }
}

/*
函数功能:资源初始化
*/
static void SYS_init(void)
{
    uart2_init(115200);
    NVIC_Configuration();
    /*tim2 10ms 中断定时*/
    Tim2_Config(10000,71);
    Lcd_Init();

}

/*
函数功能:USART2中断控制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配置中断控制器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 Enable and set USART Interrupt to the lowest priority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kaiji(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35,50,BLUE,GRAY0,"开机中...");
}
void lcd(void)
{
        Lcd_Clear(GRAY0);
        Gui_DrawFont_GBK16(18,30,BLACK,GRAY0,"智能农业大棚");

        Gui_DrawFont_GBK16(10,50,BLUE,GRAY0,"空气温湿度检测");

        Gui_DrawFont_GBK16(10,70,BLUE,GRAY0,"空气温度:");
    sprintf(str,"%f",temperature);
    Gui_DrawFont_GBK16(80,70,BLUE,GRAY0,str);
    Gui_DrawFont_GBK16(10,90,BLUE,GRAY0,"空气湿度:");
    sprintf(str,"%f",humidity);
    Gui_DrawFont_GBK16(80,90,BLUE,GRAY0,str);

}

/*
接收中断处理函数
*/
//串口5接收中断

void USART2_IRQHandler()
{
//    u32 temp = 0;
//    u16 i = 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 != RESET) //中断产生
        {
        Gui_DrawFont_Num32(100,50,BLACK,GRAY0,5);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USART2_Buffer[USART2_Rx]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接收串口2数据到buff缓冲区
                USART2_Rx++;

                if(USART2_Buffer[USART2_Rx-1] == 0x0a || USART2_Rx == UART_RX_LEN)    //如果接收到尾标识是换行符(或者等于最大接受数就清空重新接收)
                {
            //收到网关以‘9’开头的命令报文就将检测的数据组成的报文Sendbuf回复网关
                        if(USART2_Buffer[0] == '9')                      //检测到头标识是我们需要的
                        {

                delay_ms(20);
//                                UART_Send_Message(USART2,Sendbuf);
                                USART2_Rx=0;
                        }
                        else
                        {
                                USART2_Rx=0;                   //不是我们需要的数据或者达到最大接收数则开始重新接收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