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89V51控制LCD显示屏源程序

楼主(2018-12-27):
基于P89V51控制LCD显示屏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I2C.h"
#include "Relay_Parameter.h"
#include "Display.h"

uchar xdata xy1[19][2]={
                                      {21,30},{22,30},{21,56},{21,82},
                                                                    {21,108},{22,108},{23,108},{24,108},{25,108},
                                                                    {21,134},{22,134},{23,134},{24,134},{25,134},
                          {14,75},{15,75},{16,75},{17,75},{18,75}
                             };//光标坐标

uchar xdata x,y;

/****键盘控制LCD上的光标左移****/
void Left_M(uchar JL_or_ceshi)//0为测试界面,1计量界面
{
        uchar xdata i,a,b;
        if(JL_or_ceshi==1)
        {
                a=14;b=19;
        }
        else
        {
                if((Relay1.delay_type[0]-0x30)==3) {a=0;b=14;}
          else {a=0;b=9;}
        }
        for(i=a;i<b;i++)
        {
                if(x==xy1[i][0]&&y==xy1[i][1])
                {
                        LcmClear_1();
                        if(i!=a)
                        {
                                if(xy1[i][0]==21&&xy1[i][1]==82)
        {
                                        dprintf(xy1[i-1][0],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1,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2,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3,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4,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5,xy1[i-1][1],StrForMixed10,0);
        }
                                else
                                {
                                        dprintf(xy1[i-1][0],xy1[i-1][1],StrForMixed10,0);
                                }
                                x=xy1[i-1][0];y=xy1[i-1][1];
                 }
                 else
                 {
                         dprintf(xy1[i][0],xy1[i][1],StrForMixed10,0);
                         x=xy1[i][0];y=xy1[i][1];
                 }
                 break;
         }
        }
}

/****键盘控制LCD上的光标右移****/
void Right_M(uchar JL_or_ceshi)//0测试界面,1计量界面
{
        uchar xdata i,a,b;
        if(JL_or_ceshi==1)
        {
                a=14;b=19;
        }
        else
        {
                if((Relay1.delay_type[0]-0x30)==3) {a=0;b=14;}
          else {a=0;b=9;}
        }
        for(i=a;i<b;i++)
        {
                if(x==xy1[i][0]&&y==xy1[i][1])
                 {
                         LcmClear_1();
                         if(i!=(b-1))
                         {
                                 if(xy1[i][0]==22&&xy1[i][1]==30)
                                 {
                                         dprintf(xy1[i+1][0],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1,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2,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3,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4,xy1[i+1][1],StrForMixed10,0);
                                         dprintf(xy1[i+1][0]+5,xy1[i+1][1],StrForMixed10,0);
                                 }
                                 else
                                 {
                                         dprintf(xy1[i+1][0],xy1[i+1][1],StrForMixed10,0);
                                 }
                                 x=xy1[i+1][0];y=xy1[i+1][1];
                         }
                         else
                         {
                                 dprintf(xy1[i][0],xy1[i][1],StrForMixed10,0);
                                 x=xy1[i][0];y=xy1[i][1];
                         }
                         break;
                 }
        }
}

/****向上调LCD上的参数****/
void Uchange_P(uchar *Ptr,uint t)
{
        uchar xdata i,c1;
        if(Ptr==Relay1.chud_num)
        {
                for(i=0;i<13;i++) //13为触点类型种数
                {
                        if(strcmp(Relay1.chud_num,Relay_CD_numbers[i])==0)
                        {
                                if(i==12) {strncpy(Relay1.chud_num,Relay_CD_numbers[0],7);}
                                else {strncpy(Relay1.chud_num,Relay_CD_numbers[i+1],7);}
                                switch(strlen(Relay1.chud_num))
                                {
                                        case 2: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2,1);
                                                dprintf(23,56,StrForMixed58,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4: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4,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6: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7,1);
                                                break;
                                }
                                break;
                        }
                }
        }
        else if(Ptr==Relay1.delay_type)
        {
                for(i=0;i<7;i++)
                {
                        if(strcmp(Relay1.delay_type,Relay_YS_Type[i])==0)
                        {
                                if(i==6) {strncpy(Relay1.delay_type,Relay_YS_Type[0],2);}
                                else {strncpy(Relay1.delay_type,Relay_YS_Type[i+1],2);}
                                dddprintf(21,82,Relay1.delay_type,2,1);
                                break;
                        }
                }
        }
        else
        {
                c1=Ptr[t];
          switch(c1)
          {
                  case 0x39:
                                   if(Ptr==Relay1.number) {c1=0x2F;}
                                                           else {c1=0x2D;}
                             break;
                  case 0x2E:
                             c1=0x2F;
                                   break;
                    default:
                             break;
          }
          if(c1>=0x10)
          {
      WriteCommand(CspDirD);
      Locatexy(x,y,1);
                  WriteCommand(mWrite);
      for(i=0;i<16;i++)
                  WriteData(ASC_MSK[(c1-0x20+1)*16+i]);
            Ptr[t]=c1+1;
    }
        }
}

/*****向下调LCD上的参数****/
void Dchange_P(uchar *Ptr,uint t)
{
        uchar xdata i,c1;
        if(Ptr==Relay1.chud_num)
        {
                for(i=0;i<13;i++)
                {
                        if(strcmp(Relay1.chud_num,Relay_CD_numbers[i])==0)
                        {
                                if(i==0) {strncpy(Relay1.chud_num,Relay_CD_numbers[12],7);}
                                else {strncpy(Relay1.chud_num,Relay_CD_numbers[i-1],7);}
                                switch(strlen(Relay1.chud_num))
                                {
                                        case 2: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2,1);
                                                dprintf(23,56,StrForMixed58,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4: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4,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6: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7,1);
                                                break;
                                }
                                break;
                        }
                }
        }
        else if(Ptr==Relay1.delay_type)
        {
                for(i=0;i<7;i++)
                {
                        if(strcmp(Relay1.delay_type,Relay_YS_Type[i])==0)
                        {
                                if(i==0) {strncpy(Relay1.delay_type,Relay_YS_Type[6],2);}
                                else {strncpy(Relay1.delay_type,Relay_YS_Type[i-1],2);}
                                dddprintf(21,82,Relay1.delay_type,2,1);
                                break;
                        }
                }
        }
        else
        {
                c1=Ptr[t];
                switch(c1)
          {
                  case 0x30:
                                   if(Ptr==Relay1.number) {c1=0x3A;}
                                                           else {c1=0x2F;}
                             break;
                  case 0x2E:
                                   c1=0x3A;
                             break;
                  default:
                                   break;
          }
          if(c1>=0x10)
          {
      uint xdata j;
      WriteCommand(CspDirD);
      Locatexy(x,y,1);
                  WriteCommand(mWrite);
      for(j=0;j<16;j++)
                  WriteData(ASC_MSK[(c1-0x20-1)*16+j]);
            Ptr[t]=c1-1;
    }
        }
}

/****移动光标,调大LCD上的参数****/
void SheZP1()
{
        if(x==21&&y==30)  Uchange_P(Relay1.number,0);
        if(x==22&&y==30)  Uchange_P(Relay1.number,1);
        if(x==21&&y==56)  Uchange_P(Relay1.chud_num,0);
        if(x==21&&y==82)  Uchange_P(Relay1.delay_type,0);

        if(x==21&&y==108) Uchange_P(Relay1.time1,0);
        if(x==22&&y==108) Uchange_P(Relay1.time1,1);
        if(x==23&&y==108) Uchange_P(Relay1.time1,2);
        if(x==24&&y==108) Uchange_P(Relay1.time1,3);
        if(x==25&&y==108) Uchange_P(Relay1.time1,4);

        if(x==21&&y==134) Uchange_P(Relay1.time2,0);
        if(x==22&&y==134) Uchange_P(Relay1.time2,1);
        if(x==23&&y==134) Uchange_P(Relay1.time2,2);
        if(x==24&&y==134) Uchange_P(Relay1.time2,3);
        if(x==25&&y==134) Uchange_P(Relay1.time2,4);

        if(x==14&&y==75)  Uchange_P(JL_Time,0);
        if(x==15&&y==75)  Uchange_P(JL_Time,1);
        if(x==16&&y==75)  Uchange_P(JL_Time,2);
        if(x==17&&y==75)  Uchange_P(JL_Time,3);
        if(x==18&&y==75)  Uchange_P(JL_Time,4);

}

/****移动光标,调小LCD上的参数****/
void SheZP2()
{
        if(x==21&&y==30)  Dchange_P(Relay1.number,0);
        if(x==22&&y==30)  Dchange_P(Relay1.number,1);
        if(x==21&&y==56)  Dchange_P(Relay1.chud_num,0);
        if(x==21&&y==82)  Dchange_P(Relay1.delay_type,0);

        if(x==21&&y==108) Dchange_P(Relay1.time1,0);
        if(x==22&&y==108) Dchange_P(Relay1.time1,1);
        if(x==23&&y==108) Dchange_P(Relay1.time1,2);
        if(x==24&&y==108) Dchange_P(Relay1.time1,3);
        if(x==25&&y==108) Dchange_P(Relay1.time1,4);

        if(x==21&&y==134) Dchange_P(Relay1.time2,0);
        if(x==22&&y==134) Dchange_P(Relay1.time2,1);
        if(x==23&&y==134) Dchange_P(Relay1.time2,2);
        if(x==24&&y==134) Dchange_P(Relay1.time2,3);
        if(x==25&&y==134) Dchange_P(Relay1.time2,4);

        if(x==14&&y==75)  Dchange_P(JL_Time,0);
        if(x==15&&y==75)  Dchange_P(JL_Time,1);
        if(x==16&&y==75)  Dchange_P(JL_Time,2);
        if(x==17&&y==75)  Dchange_P(JL_Time,3);
        if(x==18&&y==75)  Dchange_P(JL_Time,4);
}

/****判断输入的延时形式是否为3,从而决定是否出现“延时时间T2“****/
void Second_PD()
{
        if((Relay1.delay_type[0]-0x30)==3)
        {
                switch(strlen(Relay1.chud_num))
                {
                                        case 2: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2,1);
                                                dprintf(23,56,StrForMixed58,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4: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4,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6: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7,1);
                                                break;
                }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7,1);
          dddprintf(21,82,Relay1.delay_type,2,1);
          dddprintf(21,108,Relay1.time1,5,1);
          dprintf(15,108,StrForMixed181,1);
                dprintf(7,134,StrForMixed18,1);
                dprintf(15,134,StrForMixed182,1);
                dddprintf(21,134,Relay1.time2,5,1);
                dprintf(26,134,StrForMixed20,1);
        }
        else
        {
                switch(strlen(Relay1.chud_num))
                {
                                        case 2: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2,1);
                                                dprintf(23,56,StrForMixed58,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4: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4,1);
                                                dprintf(25,56,StrForMixed58,1);
                                                break;
                                        case 6: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7,1);
                                                break;
                }
                //dddprintf(21,56,Relay1.chud_num,7,1);
          dddprintf(21,82,Relay1.delay_type,2,1);
          dddprintf(21,108,Relay1.time1,5,1);
        }
}

/****根据输入的产品编号,得到其在EEPROM中存储的位置,
并判断该位置上是否存有继电器参数,如果有更新相应的LCD显示****/
void number_just()
{
        uchar xdata t,t1;
        uchar xdata ADL,ADH;
        uchar xdata BianH[2];
        t=10*(Relay1.number[0]-0x30)+(Relay1.number[1]-0x30);
        ADL=(t*32)%256;
        ADH=(t*32)/256;
  RW_EEPROM(0,ADH,ADL,BianH,2);
        if(BianH[0]!=0x00&&BianH[1]!=0x00)
        {
                t1=10*(BianH[0]-0x30)+(BianH[1]-0x30);
                if(t1==t)
          {
                  RW_EEPROM(0,ADH,ADL,Relay1.number,RelayBits);
                        Second_PD();
                        RW_EEPROM(1,0x1F,0xE0,Relay1.number,RelayBits);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