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注释这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12-27):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bit rw=P0^6;
sbit rs=P0^7;
sbit e=P0^5;
uint fuhao,flag,k,i,j,num;
uchar disp[]="rorrE";
uchar wel[]="    Welcome!";
long a,b,c,x;

void delay(long i)  //延时
{
        while(i--);
}
void lcdwrc(uint c) //设置LCD写命令
{
        delay(1000);
        rs=0;
        rw=0;
        e=0;
        P2=c;
        e=1;
        delay(1000);
        e=0;
}
void lcdwrd(uint dat) //设置LCD写数据
{
        delay(1000);
        rs=1;
        rw=0;
        e=0;
        P2=dat;
        e=1;
        delay(1000);
        e=0;
        rs=0;
}
void lcdinit()          //初始化LCD
{
        delay(1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delay(500);
        lcdwrc(0x38); //功能设定指令
        lcdwrc(0x08);
        lcdwrc(0x01); //清屏
        lcdwrc(0x06);  //设置LCD显示
        lcdwrc(0x0c); //显示开关控制指令
    num=0;
        fuhao=0;
        flag=0;
        a=0;
        b=0;
        c=0;
        x=0;
        k=0;
        j=0;
}

void KeyDown()
{
    k=0;
        P3=0x0f;
        if(P3!=0x0f)
        {
                delay(1000);
                  if(P3!=0x0f)
                {
                        P3=0x0f;
                        switch(P3)
                        {
                                case 0x07:
                                {
                                        P3=0xf0;
                                        switch(P3)
                                       {
                                     case 0x70: k=1; break;
                                     case 0xb0: k=4; break;
                                         case 0xd0: k=7; break;
                                         case 0xe0: k=0; break;
                                }
                                    if(fuhao==0)
                                     a=a*10+k;
                                    else
                                      b=b*10+k;
                             }
                                 lcdwrd(0x30+k);
                             while(P3!=0xf0);break;

                    case 0x0b:
                                         {
                                           P3=0xf0;
                               switch(P3)
                                             {
                                         case 0x70: num=2;k=2; break;
                                     case 0xb0: num=6;k=5; break;
                                     case 0xd0: num=10;k=8; break;
                                         case 0xe0: num=14; break;
                                       }
                                                 if(num!=14)
                                                {
                                             if(fuhao==0)
                                                    a=a*10+k;
                                                 else
                                                   b=b*10+k;
                                                   lcdwrd(0x30+k);
                                                }
                                                 if(num==14)
                                                {
                                                  lcdwrc(0x01);        //清屏指令
                                                 lcdinit();
                                            }
                                          }
                                          while(P3!=0xf0); break;

                                 case 0x0d:
                                     {
                                                 P3=0xf0;
                                    switch(P3)
                                       {
                                     case 0x70: num=3;  k=3;  break;
                                     case 0xb0: num=7;  k=6;  break;
                                     case 0xd0: num=11; k=9;  break;
                                     case 0xe0: num=15;       break;
                                    }
                                                if(num!=15)
                                            {
                                              if(fuhao==0)
                                                   a=a*10+k;
                                                  else
                                                  b=b*10+k;
                                                  lcdwrd(0x30+k);
                                             }
                                                 if(num==15)
                                                {
                                                    switch(flag)
                                                        {
                                                                case 1:
                                                                {
                                                                 c=a+b;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if(c==0)
                                                                 lcdwrd(0x30);
                                                             while(c!=0)
                                                     {
                                                                   lcdwrd(0x30+c%10);
                                                            c=c/10;
                                                         }
                                                                   lcdwrd(0x3d);
                                                                   }break;

                                                                case 2:
                                                                {
                                                                  if(a>b)
                                                               c=a-b;
                                                          else
                                                               c=b-a;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if(c==0)
                                                                   lcdwrd(0x30);

                                                                  while(c!=0)
                                                      {
                                                                   lcdwrd(0x30+c%10);
                                                                   c=c/10;
                                                             }
                                                               if(a<b)
                                                                         lcdwrd(0x2d);

                                                        lcdwrd(0x3d);
                                                                 }break;

                                                             case 3:
                                                            {
                                                                      c=a*b;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if(c==0)
                                                                        lcdwrd(0x30);
                                                             while(c!=0)
                                                                        {
                                                              lcdwrd(0x30+c%10);
                                                       c=c/10;
                                                            }
                                                                 lcdwrd(0x3d);
                                                                  }    break;

                                                                case 4:
                                                                {
                                                                    if(b==0)
                                                                        {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for(i=0;i<5;i++)
                                                                        lcdwrd(disp[i]);
                                                                  }
                                                                        else
                                                                     {
                                                                           c=(long)(((float)a/b)*10000);
                                                                   x=c;
                                                                            lcdwrc(0x4f+0x80);
                                                                lcdwrc(0x04);
                                                               while(c!=0)         //一位一位显示
                                                              {
                                                                    k++;
                                                                    lcdwrd(0x30+c%10);//显示结果的最后一位在0x4f的位置
                                                                      c=c/10;//取前面的结果数据
                                                                         if(x>0&&x<=9)
                                                                    {
                                                                              if(k==1)
                                                                     {
                                                                               lcdwrd(0x30);
                                                                           lcdwrd(0x30);
                                                                       lcdwrd(0x30);
                                                                           lcdwrd(0x2e);
                                                                             k=0;
                                                                        }
                                                                    }
                                                                     if(x>9&&x<=99)
                                                                   {
                                                                              if(k==2)
                                                                     {
                                                                                   lcdwrd(0x30);
                                                                       lcdwrd(0x30);
                                                                            lcdwrd(0x2e);
                                                                           k=0;
                                                                    }
                                                                   }
                                                                    if(x>99&&x<=999)
                                                                   {
                                                                             if(k==3)
                                                                {
                                                                       lcdwrd(0x30);
                                                                       lcdwrd(0x2e);
                                                                           k=0;
                                                                    }
                                                                   }
                                                                       else
                                                                  if(k==4)
                                                                  {
                                                                         lcdwrd(0x2e);
                                                                         k=0;
                                                              }
                                                                }
                                   if(x<10000)
                                                                                lcdwrd(0x30);
                                                                lcdwrd(0x3d);
                                                     }
                                                   }        break;
                                                   }
                                                }
                                   }while(P3!=0xf0);break;
                                   case 0x0e:
                                         {
                                             fuhao=1;
                                                P3=0xf0;
                                    switch(P3)
                                      {
                                            case 0x70: flag=1;lcdwrd(0x2b);   break;
                                            case 0xb0:flag=2; lcdwrd(0x2d);  break;
                                             case 0xd0: flag=3;lcdwrd(0x2a);  break;
                                            case 0xe0: flag=4; lcdwrd(0x2f); break;
                                    }
                        }  while(P3!=0xf0);  break;
                        }
                 }
         }
}

void main()
{
    uint x;
        lcdinit();
        for(x=0;x<12;x++)
        lcdwrd(wel[x]);
        delay(50000);
        lcdwrc(0x01);
        while(1)
           KeyDown();
}

网友A:
这是最基本的,你上网看看LCD1602与矩阵按键的视频,LCD1602就4个函数,判忙(他这儿没有,这个看情况)函数,初始化LCD函数,LCD写命令(确定你要写东西的位置),LCD写数据。KeyDown()矩阵按键函数,别看他又臭又长,他只是判断出0-15共记16个键(4*4键盘).按键按下给个地址,例如lcdwrc(0x4f+0x80);跟着就放数据

网友B:
网上1602的代码一堆,各种注释都有的,你自己去看下就行了

网友A:
先看视频,视频懂了就跟着视频敲几下关键代码。LCD1602有静态与动态显示,动态很重要,另外就是显示汉字,不能急,一步步来!莫听一些无聊之人扯,新手光看代码是看不出什么意义的!

网友C:
外设这种东西,看看使用手册就行了,不想看的话,网上也有很多教学视频什么的,楼主可以去学习一下

楼主(2019-02-06):
引用 网友A:
先看视频,视频懂了就跟着视频敲几下关键代码。LCD1602有静态与动态显示,动态很重要,另外就是显示汉字, ...

嗯啊,谢谢

网友D:
其实你这个“注释语句”不失为一个初学编程的好办法,可惜没有这样做的,就是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莫名其妙?

网友E:
用心的人一点就通明,整天夸夸其谈之人白费功,多说无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心的人一点就通明,整天夸夸其谈之人白费功,多说无益!

“一点就通”,说得非常对!!关键就缺这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点就通”,说得非常对!!关键就缺这一点。

不对呵!关键是少了灵犀,无灵犀(后天不努力务实上进者)点废也点不出结果

网友E:
说的对极了!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一点就通”,说得非常对!!关键就缺这一点。

缺么?缺的是用心的人

zl2168

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