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采集AD后FFT源程序

楼主(2018-12-27):
STM32采集AD后FFT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调用的库文件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stm32f10x_rcc.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include "misc.h"
#include"stdio.h"
#define NPT 256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ftlcd.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include "fsmc_sram.h"
#include "stm32f10x_dac.h"
/*定义变量*/
int adc_count1=0;
int adc_count2=0;
int AD_value0[NPT]={0};
int AD_value1[NPT]={0};
long lBUFOUT1[NPT]={0};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long lBUFMAG1[NPT]={0};       /* Magnitude vector */
long lBUFMAG0[NPT]={0};
long lBUFMAG2[NPT]={0};
unsigned int fy_cc2=7031;
int source_x[240]={0};                //液晶画点移位地址数组
u8 j=0,mul=1,func=0,i=0,mul_old=1;
float lX,lY,Mag;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vu16 ADC_ConvertedValu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申明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申明IO初始化函数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lcd_rst(void);
void powerMag(long *input,int nfill,long *output);
void delay_us(u32 Nus);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void tf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funcselect(void);
void mulselect(void);
void scan_minus(void);
void scan_add(void);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DAC_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72);
  GPIO_Configuration();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 Configure FSMC Bank1 NOR/PSRAM */
  FSMC_LCD_Init();
  LCD_Init();
  LCD_test(0xffff);
  delay_us(0xffff);
  LCD_test(0xffff);
  delay_us(0xffff);
  NVIC_Configuration();
  tft_configuration();
        for(i=1;i<240;i++)
{
        source_x[i]=i*2;
}
  adc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while(1)
{
   if(adc_count1>=255&&func==0)//采样点数到了255
     {
        if(j==0)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1, AD_value1, NPT);          //FFT计算
                        powerMag(lBUFOUT1,110,lBUFMAG0);

                        POINT_COLOR=0xffff;                //以下是屏幕画点
                   for(i=0;i<109;i++)
                   {
                        TFT_Drawl(source_x[i]+20,300-lBUFMAG2[i],300-lBUFMAG1[i]);
                   }
                   POINT_COLOR=BRED;
                   for(i=0;i<109;i++)
                   {
                        TFT_Drawl(source_x[i]+20,300,300-lBUFMAG1[i]);
                   }
                   j++;
                }
           else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1, AD_value0, NPT);          //FFT计算
                   for(i=0;i<109;i++)  lBUFMAG2[i]=lBUFMAG1[i];//保存初始结果
                   powerMag(lBUFOUT1,110,lBUFMAG1);          //功率计算
                        for(i=0;i<109;i++)
                          {
                                lBUFMAG1[i]=(lBUFMAG1[i]+lBUFMAG0[i])*mul;
                                if(lBUFMAG1[i]>280) lBUFMAG1[i]=280;
                                        else  lBUFMAG1[i]=lBUFMAG1[i];
                          }
                 j--;
                }
        }
/************************************************/
   if(adc_count1>=255&&func==1)//采样点数到了255
   {
           if(j==0)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1, AD_value1, NPT);          //FFT计算
           powerMag(lBUFOUT1,110,lBUFMAG0);

                POINT_COLOR=0xffff;
           for(i=0;i<109;i++)
           {
                TFT_Drawl(source_x[i]+20,300-lBUFMAG2[i],300-lBUFMAG1[i]);
           }
           POINT_COLOR=BRED;
           for(i=0;i<109;i++)
           {
                TFT_Drawl(source_x[i]+20,300,300-lBUFMAG1[i]);
                lBUFMAG2[i]=lBUFMAG1[i];        //        lBUFMAG2频率值,lBUFMAG1电压值
           }

           j++;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
   else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1, AD_value0, NPT);          //FFT计算
           for(i=0;i<109;i++)  lBUFMAG2[i]=lBUFMAG1[i];
           powerMag(lBUFOUT1,110,lBUFMAG1);
                for(i=0;i<109;i++)
                  {
                lBUFMAG1[i]=(lBUFMAG1[i]+lBUFMAG0[i])*mul;
                if(lBUFMAG1[i]>280) lBUFMAG1[i]=280;
                  }
                 j--;
        }
   }

funcselect();
mulselect();
scan_minus();
scan_add();
}
}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DAC触发方式为软件控制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不从DAC端口产生波形
  DAC_InitStructure.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s8_0; //8位DA波形生成模式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使能DAC输出缓冲器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用上面参数初始化DAC通道1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通道1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L, 0x0fff);                                //设置DAC通道1为12位且数据左对齐模式
  DAC_SoftwareTriggerCmd(DAC_Channel_1, ENABLE);                            //使能DAC通道1的软件触发方式,转换一次
}

//           powerMag(lBUFOUT1,110,lBUFMAG1);
void powerMag(long *input,int nfill,long *output)
{
   for (i=0; i < nfill; i++)
   {
    lX = (float) ((input[i]<<16)>>16); /* 取高16位sine_cosine --> cos */
    lY = (float) (input[i] >> 16);  /*取低16位 sine_cosine --> sin */
    Mag = sqrt(lX*lX+ lY*lY)*0.122;                 // 先平方和,再开方
    output[i] = (u32)(Mag);
   }
}

void scan_minus(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
           delay_us(1000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4))
           {
           if(i>0)
                {
                i--;
                POINT_COLOR=WHITE;
                TFT_Drawl(source_x[i+1]+20,19,299-lBUFMAG2[i+1]);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source_x[i]+20,19,299-lBUFMAG2[i]);
            TFT_ShowString(184,19,"F :    Hz");
                TFT_ShowString(184,31,"AM:    mV");
                TFT_ShowNum(202,31,(u32)(((3.2)*lBUFMAG1[i])/mul_old));
                TFT_ShowNum(202,19,(u32)(i*40));
                }
                else
                {
                i=109;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source_x[i]+20,19,299-lBUFMAG2[i]);
            TFT_ShowString(184,19,"F :    Hz");
                TFT_ShowString(184,31,"AM:    mV");
                TFT_ShowNum(202,31,(u32)(((3.2)*lBUFMAG1[i])/mul_old));
                TFT_ShowNum(202,19,(u32)(i*40));
                }
           }
   }
}
void scan_add(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5))&&func==1)
  {
    delay_us(1000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5))
         {

                if(i<109)
                {
                i++;
                POINT_COLOR=WHITE;
                TFT_Drawl(source_x[i-1]+20,19,299-lBUFMAG2[i-1]);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source_x[i]+20,19,299-lBUFMAG2[i]);
            TFT_ShowString(184,19,"F :    Hz");
                TFT_ShowString(184,31,"AM:    mV");
                TFT_ShowNum(202,31,(u32)(((3.2)*lBUFMAG1[i])/mul_old));
                TFT_ShowNum(202,19,(u32)(i*40));
                }
                else
                {
                i=0;
            POINT_COLOR=WHITE;
                TFT_Drawl(source_x[109]+20,19,299-lBUFMAG2[109]);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source_x[i]+20,19,299-lBUFMAG2[i]);
            TFT_ShowString(184,19,"F :    Hz");
                TFT_ShowString(184,31,"AM:    mV");
                TFT_ShowNum(202,31,(u32)(((3.2)*lBUFMAG1[i])/mul_old));
                TFT_ShowNum(202,19,(u32)(i*40));
                }
         }
  }
}
void mulselect(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delay_us(1000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0))
           {
           if(mul<=1) mul=2;
           else if(mul<8) mul=mul*2;
           else mul=1;
           tft_configuration();
           if(func==1)
           {
                  POINT_COLOR=WHITE;
                for(i=0;i<109;i++)
                {
                        TFT_Drawl(source_x[i]+20,20,300-lBUFMAG2[i]);
                }
                  POINT_COLOR=BRED;
        for(i=0;i<109;i++)
         {
                         lBUFMAG2[i]=(lBUFMAG1[i]*mul)/((float)mul_old);
                         if(lBUFMAG2[i]>280) lBUFMAG2[i]=280;
                        TFT_Drawl(source_x[i]+20,300,300-lBUFMAG2[i]);
         }
                 i=0;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source_x[i]+20,19,299-lBUFMAG2[i]);
            TFT_ShowString(184,19,"F :    Hz");
                TFT_ShowString(184,31,"AM:    mV");
                TFT_ShowNum(202,31,(u32)(((3.2)*lBUFMAG1[i])/mul_old));
                TFT_ShowNum(202,19,(u32)(i*40));
                }
                else if(func==0)
                {
                        mul_old=mul;
                }
           }
         }
}
void funcselect(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3))
   {
           delay_us(100000);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 GPIO_Pin_13))
           {
                if(func==0)
                {
                func++;
                i=0;
                tft_configuration();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source_x[i]+20,19,299-lBUFMAG2[i]);
            TFT_ShowString(184,19,"F :    Hz");
                TFT_ShowString(184,31,"AM:    mV");
                TFT_ShowNum(202,31,(u32)(((3.2)*lBUFMAG1[i])/mul_old));
                TFT_ShowNum(202,19,(u32)(i*40));
                }
                else
                {
                func--;
                tft_configuration();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
//                   for(i=0;i<240;i++)
//      {
//            source_x[i]=i*(2-func);
//       }
   }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时钟控制寄存器全部恢复默认值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外部高速时钟源开启(8M晶振)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如果时钟启动成功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定义AHB设备时钟为系统时钟1分频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定义AHB2设备时钟为HCLK时钟1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定义AHB1设备时钟为HCLK时钟2分频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设定内部FLASH的的延时周期为2周期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使能FLASH预存取缓冲区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配置PLL时钟为外部高速时钟的9倍频,8MHz * 9 = 72 MHz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时钟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时钟设置完成准备就绪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使用PLL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返回系统所用时钟源确认为外部高速晶振,8M晶振。
    {
    }
  }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由APB2时钟控制的外设中的ADC1和PC端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Enable USART1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由APB2时钟控制的外设中的USART1和PA端口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PC0 (ADC Channel10) 为模拟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IO端口的第0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端口模式为模拟输入方式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用以上几个参数初始化PC口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LED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Pin_6|GPIO_Pin_3;                 //LED2, LED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CD-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CD-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Set PE.07(D4), PE.08(D5), PE.09(D6), PE.10(D7), PE.11(D8), PE.12(D9), PE.13(D10),
     PE.14(D11), PE.15(D1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 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NE1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R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端口模式为上拉输入方式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7);                        //CS=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                //RESET=0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4);                    //RD=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5);                        //WR=1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IO端口的第4位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端口模式为模拟输入方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用以上几个参数初始化PA口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ADC1 模数器转换配置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1和ADC2工作的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设置为多通道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由软件控制开始转换(还有触方式等)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输出数值为右端对齐方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指定要进行AD转换的信道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用上面的参数初始化ADC1

  //将ADC1信道1的转换通道10(PC0)的采样时间设置为55.5个周期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ITConfig(ADC1, ADC_IT_EOC,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重置ADC1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得到重置校准寄存器状态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始校准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得到校准寄存器状态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F=32M/fy_cc2=10.24K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fy_cc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fy_cc2/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08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ADC1_2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CTRL&=0xfffffffb;//选择内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tft_configuration(void)
{
  LCD_test(0xffff);
  POINT_COLOR=RED;
  TFT_ShowChar(232,304,'k');
  TFT_ShowChar( 20,304,'0');
  TFT_ShowChar( 70,304,'1');
  TFT_ShowChar(120,304,'2');
  TFT_ShowChar(170,304,'3');
//  TFT_ShowChar(220,304,'4');
  TFT_ShowChar(3,300,'U');
  TFT_ShowChar(13,304,'F');
  TFT_ShowString(0,289,"  0");
  TFT_ShowString(6,25 ,"mV");
  TFT_ShowString(220,304,"kHz");
        TFT_ShowString(0,227,"   ");
        TFT_ShowString(0,164,"   ");
        TFT_ShowString(0,101,"   ");
        TFT_ShowString(0, 39,"   ");
  TFT_ShowNum(0,227,(int)(200/mul));
  TFT_ShowNum(0,164,(int)(400/mul));
  TFT_ShowNum(0,101,(int)(600/mul));
  TFT_ShowNum(0,39 ,(int)(800/mul));
  POINT_COLOR=BLACK;
  TFT_DrawLine(11,304,5,314);
  TFT_DrawLine( 20,300, 20,305);
  TFT_DrawLine( 70,300, 70,305);
  TFT_DrawLine(120,300,120,305);
  TFT_DrawLine(170,300,170,305);
  TFT_DrawLine(220,300,220,305);
  TFT_DrawLine(16 ,300, 20,300);
  TFT_DrawLine(16 ,238, 20,238);
  TFT_DrawLine(16 ,175, 20,175);
  TFT_DrawLine(16 ,112, 20,112);
  TFT_DrawLine(16 , 50, 20, 50);
  TFT_ShowString(90,3,"Audio Analyzer");
}

/*******************************************************************************
* Function Name  : fputc
* Description    : Retargets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or ITM Viewer.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fdef  DEBUG
/*******************************************************************************
* Function Name  : assert_failed
* Description    :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 error has occurred.
* Input          : -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 line: assert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C) COPYRIGHT 2007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 ++++++++++++++++TFT 复位操作
void lcd_rst(void)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
    Delay(0xFFFf);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 );
        Delay(0xFFFf);
}

网友A(2019-03-26):
能下载吗?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