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子专业本科生毕业选题什么合适一点?

楼主(2018-12-27):
就要选题了,可是不太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希望各位坛友给一些意见。
不过我有一个大致的方向
(1)局限于51系列单片机,32的学的真和没学一样就不弄了
(2)要体现出综合性,功能不能太单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可以和上位机软件结合

之前在实验室到是做过一点简单的小项目,什么光立方,火灾预警报警,多功能背包之类的,但是觉得可能不符合毕业设计的难度,所以借此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你就做个万年日历加报警的,添加温度传感器做个温度控制的,
添加模块就行了,单片机就51的。
其实工作中STM32用的比较多,可以调试啊,哪里出了问题调试就行了,51的话,你用串口打印,资源也少适合在校学生。

网友B:
简单的做好就不错了,不是功能多简单,而是要研究的有多深。做一个无线温度监控系统,要求:
1.节点采集端两节5号供电,30秒发送一次温度数据,要求能使用3年以上。
2.主机接收端能支持1-100个节点温度的接收和统计,其它功能看着加。
3.比如温度报警;
4.七天甚至更长数据储存简单的可以放在25w64这种外部flash,想要牛逼点,可以接TF卡上文件系统,直接存成文件;
5.和上位机通讯,简单的用串口,牛逼了你试试USB。
6.主机端显示屏,多节点的温度曲线显示,各节点设置报警温度。

简单的想想这个项目的难点,1.无线通讯距离。2,通讯防冲突,防丢包的机制。3.低功耗。4.主机数据的存储。5.主机和上位机的通讯。6.稳定性。
等等,这只是我随便说说,不管有没有现实使用意义,但是每一点你都玩透了,就是用心的毕设。

或许你听过无线的跳频技术,或许你看了STC的sleep待机功耗,或许你用过nrf24l01传数据,那么你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玩透,做成一个稳定的东西,做好后不说丢到杂货间当垃圾,可以放在自己家的每个房间里,主机放在自己的电脑旁,这个小东西是不是可以陪伴你很久。

网友C:
当然是选择自己喜欢又符合要求的呀!

网友D:
我毕业设计也想做单片机  想控制麦克纳姆轮智能小车  能做到哪一步就看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