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行通讯方式3的Proteus仿真+发射+接收程序

楼主:
串行口方式3的运用
一、 设计要求
甲乙两个单片机进行方式3(或方式2)串行通讯。甲机将8个流水灯控制数据发送给乙机,乙机再利用该数据点亮其P1口的8个LED。方式3比方式1多了一个可编程位TB8,该位一般作奇偶校验位。乙机接收到的8位二进制数据有可能出错,需进行奇偶校验,其方法是将乙机的RB8和PSW的奇偶校验位P进行比较,如果相同,接收数据;否则拒绝接收。

二、 系统方案
本系统主要由单片机控制模块、AT80C51模块、灯组模块、电源模块组成,下面分别论证这几个模块的选择。

1、主控制器件的论证与选择
1.1.1控制器选用
单片机比较
方案一:采用传统的51系列单片机。
传统的51单片机5个中断源,12T模式,内部没有或很少4K或8K的程序存储器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
方案二:采用以增强型80C51内核的STC系列单片机
80C51有两个16位定时计数器,两个外中断,两个定时计数中断,及一个串行中断,并有4个8位并行输入口。80C51内部有时钟电路,但需要石英晶体和微调电容外接,本系统中采用12MHz的晶振频率。由于80C51的系统性能满足系统数据采集及时间精度的要求,而且产品产量丰富来源广,应用也很成熟,故采用来作为控制核心
STC单片机是1T的单片机,比传统的51单片机要快很多,而且也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增加了内部EEPROM存储器,更方便保存数据。另一个特点,就是用串行口下载程序,使得烧录程序更方便。
通过比较,我们选择方案二。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ata_send;

void usart_send(u8 data_send)
{
        ACC=data_send;
        TB8=P;
        SBUF=data_send;
        while(!TI);
        TI=0;

}

void UsartInit()
{
  SCON=0xd0;                        //设置为工作方式3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d;
        SM0=1;
        SM1=1;
        REN=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delay(u16 j)                        //1ms?????
{
        u8 i=250;
        for(;j>0;j--)
{
                while(--i);
                i=249;
                while(--i);
                i=250;
        }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void Usart_rec() interrupt 4
{
        RI=0;
        ACC=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RB8==P)
        {
                P1=SBUF;
        }else{
                }

}

所有资料51hei提供下载(发射+接收):